求助 V星主板ms-7519 P43T-C51重启两次第三次亮机

楼主(2014-05-11):
请论坛的兄弟们帮帮忙,V星台式机主板ms-7519,诊断卡代码跑到9A掉电自动重启,然后再掉一次,再重启,第三次可以亮机,不插独立显卡可以跑到2E,插上独立显卡就掉电重启。 测量内存 桥 总线 cpu电压都有,pci-e插槽上也有3.3的复位电压。bios也刷过了

修了一天的,实在查不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  。  但是没搞好

网友:
V星主板问题多。经常遇到不跑码和风扇反复转了停。停了转的。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时钟啊

网友:
这种反复重启的确实不怎么好搞,有可能桥问题,IO故障,或者其他芯片请问空焊,不良老化等,最怕这样的问题

网友A(2020-04-20):
有没有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