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触发求助!~~这机器太难了!~

楼主(2014-05-11):
今天接到个B470不触发!~以前修到多台,都是刷BIOS,要不就是CPU上管击穿等问题,不多说拆机,机器拆开后状态看起来不出,无修无进水痕迹,在本站刷了多个BIOS无果,有待机,3,5V正常,量EC工作条件,3.3V工作电压有,当量到RSMRST_EC#这个信号无,为0V,EC的20脚,不知道是否正常,正好手上有个新的EC,换上,还是不触发,这机器有个细节注意到,RTC电池居然没有一点电了,为0V,换好的电池上去还是一样无果,通电以后HM65有两个晶振其中一个有电压差,没有波波,感觉是起振了,另一个25M的晶振两脚电压只有0.02和0.04,换个全新的晶振和谐振电容上去还是没有电压,不知道这个晶振是否在通电时就起振了,有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吗??修得我头都大了,EC工作条件好像都到了,对了,开关触发以后,EC没有给南桥BTN高低变化,一直为3.3V不变,开关到EC有高低电平变化,说明还是EC的问题,但没有发现,LID,EC到BIOS的线路都检查了,无异常,请高手指点,定了个桥还没到!~有修到过这问题的高手指点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充放电芯片查了吗?

网友A:
桥的条件没满足,肯定不会有高低跳变,看看电池电压在哪儿漏掉了。

是的bios电池换了 是不是也是很快被拉低电压 会不会是RTC有漏电。

网友:
RSMRST不正常吗?

网友B: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帖的人太少了!~可以是个新的通病吧!~下次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帖的人太少了!~可以是个新的通病吧!~下次公布答案!~

还是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吧!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有没有人鄙视的

网友:
RSMRST#如果按开关还是0V就不正常了,还有RTC0V也不正常!建议先解决RSMRST问题!直到PWRBTN有跳变再去整RTC!
日!原来搞定了,害我浪费这么多表情!!!还有LZ你也忒不厚道了,一个不触发问题 还藏着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条件没满足,肯定不会有高低跳变,看看电池电压在哪儿漏掉了。

对的,如果有过线孔也不要放过。它也常漏电。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楼主说说呢

网友:
楼主,我要分下东西啊,分不够啊

网友:
保守 !!!!不好吧

网友:
也不分享战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帖的人太少了!~可以是个新的通病吧!~下次公布答案!~

亲别得瑟好吗?不就是HM65坏

网友:
EC工作条件好像都到了,连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没有查到位,很容易引起误杀的

网友:
楼主不厚道!!有人出主意!搞定后就应该说出结果!!!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个小气鬼 不说就不说吧

网友:
这种人以后提问题大家都不要理他。

网友(2014-08-03):
我也遇到了一个不触发的,EC就差一个AC_PRESENT不发出,求解高手这个信号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EC也检测到了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