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4-05-11):
这个管子是什么?怎么改?或者代换啊?

网友A:
符合场效应吧,两场效应管合作一起

网友:
双符合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符合场效应吧,两场效应管合作一起

是的  主要不知道  怎么换  现在在料板上找到了  谢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和明显和3v 电感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复合管   si4814   4914

网友:
这是双N复合管,找两个N沟道照图纸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下二和一管子,8K10

网友:
是双N复合管,弄两个N沟道照图纸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遇见的HPTC4400采用的就是这种管子 复合N管

网友:
这管子好复杂,看的头晕

网友:
MOS管 2个   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