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 版号BA41-01273A 开机10分死机 高手拿去

楼主(2014-05-11):
顾客的本子,开机2-10分钟死机,CPU供电修改,刷BIOS,动过这2处。最后更换的主板,620大洋·心疼啊·这个板子没用了·有高手就买走吧·下面是实物图·版型版号自己核对   260出·有能力的拿去

网友:
司机还查什么温控啊

网友A:
早点说啊,我都有一块这个主板,400块都可以卖给你了
这个机子死机的问题我知道,发来150帮你修好?

网友:
晕啊    前几天这个本子同样没搞定  不会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点说啊,我都有一块这个主板,400块都可以卖给你了
这个机子死机的问题我知道,发来150帮你修好?

修啥啊·我发了个新的·给顾客弄完了·剩下个死体·还研究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点说啊,我都有一块这个主板,400块都可以卖给你了
这个机子死机的问题我知道,发来150帮你修好?

三星300E43  半小时准时断电  150  你还能搞定?

网友(2014-07-26):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能搞定吗?

网友(2014-10-18):
呵呵,这几不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300E43  半小时准时断电  150  你还能搞定?

换双核处理器就不掉了 你试试

网友(2015-10-28):
R64阻值18K,实际应该为0才对,

网友:
我手上有个整机,是ATI显卡,cpu旁边有个大电容的,不知道N卡有没有

网友:
多少大洋卖呀

网友(2016-03-27):
引用 网友B:
三星300E43  半小时准时断电  150  你还能搞定?

发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