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一台海尔显示器一亮就灭 的怪问题

楼主(2014-05-11):
一台海尔显示器  开机故障 一亮就灭了  一看问题 心里有数了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了
跟客户报价 拆机器
有四根好的灯管接上去  开机测试  灯管还是灭

接下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修起来费劲 直接改

14V  GND ON  接好  连上灯管 插上屏线 开机

妈的  还是同样的故障  难道是 灯管也坏了  用点灯器测试 没有问题

怪了

那改好的高压板 接上我好的四条灯管  故障依旧

问题确定不是灯管了

再换个高压板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弄了

机器 的灯管确定都没问题

是我改的高压线路的问题 ? 仔细检查 也没问题啊

怪了

把开关线路 跟原机高压断开  不行
原机高压供电断开 不行

现在怀疑是带不动负载 14V

下面该怎么解决?  不改板子的前提下

网友:
VIN    ON     ADJ     GND   这是通用高压板的顺序。接好之后一定要吧坏的高压板的ON信号 ADJ断开才行

网友:
~~为何一味的修电源板你,驱动板没在考虑之中吗?

网友:
你把驱动板给电源板的那根ON线直接接到通用高压条上试试

网友:
明显还没入门这位,你顺序修反了。

网友:
不是说不改板 可以拿高压条试试先确定下 是驱动板还是 高压问题了

网友A:
驱动板的控制信号不能维持。换通用板一试就明了

网友:
高压板 四根线     最好都从源头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控制信号不能维持。换通用板一试就明了

控制始终是有的3.3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先拿点屏通用件测试,搞清楚那部分出问题再下手

网友:
本来很好修 给你一描述就变怪了

果断换人修

网友:
反对10楼的观点,改好高压板之后,不用这么麻烦,只需要把原来的高压的供电去了就行了,没必要这么麻烦,也就是12V,从高压供电的12V电容开始找,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像我们这些小白,应多象大神们请教!

网友:
这问题真的是  !!!!       把通用的高压板  接上  VCC    将  0N   串一1K 的电阻接到 5v  上就可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 测测  电源板的  输出电压

网友:
先用单灯管测试高压条 测试灯管 一个一个测 再用四根好灯管测板子 不行的话 换高压板 再不行 就是驱动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也可以把高压包去掉。或断开

网友:
去掉原高压IC,就好了

网友:
改高压时只接供电地ON,不接ADJ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换个4根线的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你把 板子上的  两个  高压驱动管  摘掉  试试看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先注意检测灯管,没事的话看看灯亮瞬间的电源拉低没有,有示波器就更方便了,看看滤波电容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