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对照下 thanpad E40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

楼主(2014-05-11):
请帮忙对照下 thanpad E40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

一台e40拿来不显示,电流1.3跳几下 ,拆开显卡和显存都给人动过 保险起见 请问哪位有在修e40的帮忙对照下显卡周围的元件 无限感激  显卡型号216-0728018

网友:
首先,别人动过是拆下植过球还是只加焊了?有没有爆锡

网友:
只能对着图一个个找了。

网友:
应该是没掉件,E40有用两种显存的,三星和HY,不一样的显存显卡左边那些电阻位置不一样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

网友:
帮你对着看了一眼。 没有掉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大大

网友(2018-08-19):


网友:
g同样的机器都j有 几个电容不同的

网友:
别人动过是拆下植过球还是只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