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 大花,不知道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有经验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4-05-11):
此机是AMD CPU  ,北桥是216-0752001
显卡是 216-0774009

开机第一个画面是正常的
之后到这样的花

到第三个界面是\
最终画面是   最后就会重启,不插硬盘,倒没有出现过花屏,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用风枪吹了显卡芯片无果.外接也是一样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4-5-16 23:13):
此机是显卡问题,更换显卡解决

网友:
显存不贵,先换显存罗

网友A:
0772000的话就是显存  001加焊接

网友:
先加显卡试下呀  不行再往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72000的话就是显存  001加焊接

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个216-07520016显卡,刚开机不亮机,加焊,点亮,但是蓝屏,提示显卡问题,换了一个新的,OK

网友:
这个是北桥呀,不是显卡。

网友B:
大神啊 别随便没事把风枪 往板上干    本人血的教训     你不能接个外接显示器看看会花屏否 ???? 上来就大干这样不好

网友:
外接肯定花还是显卡的问题拆了重植吧

网友:
修过类似故障是显存的\基准电压不良导致可以量测显存旁的电容的对地值

网友:
显卡问题
虚焊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 别随便没事把风枪 往板上干    本人血的教训     你不能接个外接显示器看看会花屏否 ???? 上来 ...

你沒看清贴么,外接一样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存问题!

网友:
AMD芯片组的     先BIOS  北桥  后显卡的

网友:
显卡, 北桥,  屏幕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上BGA加焊北桥     温度到230    保持十秒      应该就好了             温度太高会有惊喜的!!!!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效果肯定就是显卡或显存啦,个人觉得还是搞显卡吧。

网友:
本人认为先搞显卡试试

网友:
这明显就是显存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