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4-05-11):
今天接到一台 E425 AMD 的机器,开始电流能跑到1.0A测了各个电感电压 ,显卡无电压,测显卡短路把显卡取下来,显卡供电有了,但是内存供电没有了,但芯片的条件都具备  就是不输出电压 请大师指点

网友:
条件够了  还不工作 当然是干啊    当然前提是你确定条件真测准了

网友:
那有这样的事?应该先有内存供电才对,按时序从G3查起吧?

网友:
内存两个电压你说的哪个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