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11):
HP4410S开机不触发,插上电,电流跑到0.02有待机3 V  5V,按一下开关,电流不变.首先检测EC与南桥的待机条件均满足,再测EC发往南桥的南桥待机电源好RSMRST#为3.3v正常,测PWR_SWIN#_3有3.3v到0v再到3.3v的跳变正常进入PWRBTN#,接着南桥应该会发出SLP_S4 SLP_S3作为S3 S0电压开启信号,在各芯片脚测得均为零,但是对地值没有短路,更换南桥OK

网友:
这机器BIOS确实容易坏,我遇到过几次

你看看楼主说的什么 ? 他的机器刷了BIOS也不好 ………………

网友:
是的,坏得多,,,

网友:
是的IBM的南桥是坏的比较的多。

网友:
4410S拆机都不想拆,麻烦的很,看到都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