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故障解决案例2之22寸飞利浦不通电

楼主(2014-05-11):
故障解决案例1:在这里
说明一下:上一贴编辑没成功,很抱歉,对不起坛友们,不多说了,现在进入正题
显示器名称:飞利浦(PHILIPS22寸宽屏液晶显示器
产品型号:MWV1220T  220V
生产企业:飞盛股份有限公司
故障现象:不通电
故障检修:
1:拆机测量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 实测5V电压为:3点几V,测另一路为:9点几V应为18V左右
如图:(此图片是摄像头拍的,不清楚的话,各位坛友多多包涵)
2:于是更换了18V 5V 的电容,并且更换了431以及光耦,在测输出电压恢复正常
如图:
3: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后 但是只要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一连接,通电在测电源输出5V 18V 电压就被拉低 测得驱动板中三端稳压管一脚处为1.6V 另一脚为0.9V
如图:
4:想一想是驱动板问题引起电压偏低还是电源板问题引起电压偏低,于是找了一块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排出一下,将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相连接,再次通电测得电压一切正常,试机屏幕显示正常,看来问题出现在电源板上,由此看来电源板输出部分电压是虚实的,想一想电源板也没有多少元器件 于是更换了开关管
如图:
5:更换开关管后,再次将驱动板与电源一体板相连接测得电压已恢复正常,测驱动板上的三端稳压管一脚为:5V,另一脚为3.3V左右的电压,故障排除
如图: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更换开关管能好,怪问题

网友:
我为楼主证明,我也遇到过带不起负载是开关管的问题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要注意了

网友A:
总觉得没那么容易,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先换MOS管可没好过,换电容成功过!

网友(点评):
朋友问题是一样故障码

网友:
为什么输出5V和18V正常之后装驱动板会被拉低呢,驱动板还没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维修证明了,故障在电源板。
哪之前的5V 18V电容 和光耦是否为正常的?

网友(点评):
在不通电的时候,5V和18V不正常 换以上配件后,再测5V和18V电压显示正常,但一接驱动板电压就有不正常了,电压偏低,修的过程中也费了点时间,最后换开关管,问题解决了

网友:
从来就没修到过通过换开关管能解决输出电压偏低的问题

网友(点评):
维修没有不可能的 我发的案例就是碰到过,要不没必要发出来 浪费时间

网友:
开关管的问题,还会引起负载差,电器这种东西真的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没那么容易,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先换MOS管可没好过,换电容成功过!

不就是接上驱动板开机电压就会跳变吗?一次是换一次电源大电容好了,多数都是换二次电源电容好的,有的电容不鼓也会坏的!可能是容量不够了!所以负载重吧!3年前第一次修明基17液晶没修好就是这毛病,一次电源二次电源的件都快被我换遍了都不行!电源芯片是1200ap,后来求行里一个做维修的师傅修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他说是一个0.22的电阻变值了!说是反馈什么的....没记住!反正我也没系统的学过维修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再说了行里做维修的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顺便想起一个故障有个显示器19宽屏的,不接信号啥都正常,开机后接信号也正常,就是接着信号关掉显示器再开指示灯就啪嚓啪嚓的闪,我换一次电源芯片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样的事都有

网友:
呵呵!楼主莫急,一切皆有可能!有时一个小小的色环电阻都会导致输出电压跳变!
前天修了一个3842的电源盒,输出好几组电压,原来是没有输出,别人换了3842有电压了,可就是所有输出电压都低还在跳变,后来被我弄上了!你猜是啥坏了?呵呵!3842附近一个色环为绿棕金的电阻没有阻值了!它长得光溜水华的可好看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就拆了一个色环为黄白金的电阻换上了,竟然好了!

网友(2014-06-17):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13):
。。。。。。。。。。。。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接上驱动板开机电压就会跳变吗?一次是换一次电源大电容好了,多数都是换二次电源电容好的,有的电 ...

那个0.22的电阻  是反馈电路的

网友:
我有一个故障一模一样的,除了电容没换,光藕,431 开关管,电源芯片EA1530A都换了,还是 插驱动板电压就降到3。2左右,后来觉得可能是5V反馈电阻变异导致,但是不能找到这种精密电阻

网友C:
  有些板5v18v的都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换了都不行,有没有思路楼主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5v18v的都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换了都不行,有没有思路楼主

看看二次电源5V12V对管有没有短路!或者一次电源芯片周围的大小元件有没有短路断路或数值不对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电源带不起负载,整流管,电容都检查了,没问题,测MOS管也正常,后来尝试更换MOS管后正常。MOS管用表测是正常的。

网友:
开关管质童降低确能造成戴不起负载使两组电压下降。本人遇到过。

网友:
跟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5V被拉低,查5V整流管。如果是12V被拉低查12V整流管。一般12V和5V都是用10A 100V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现象!

网友:
雪大OLEYIDIANYA  学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换开关管好的真是学习了

网友:
不明白,这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这片板光藕应该是没坏的,后极坏的是电容

网友:
开关管故障引起电压低的确实很少见,至少我修那么多电源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并不稀奇 遇到过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就是感觉太简单了,让楼主遇上这么好事,直接了当说电容鼓包,更换电容不就得了。电源部分那么多元器件,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更换电源开关就好,

网友(点评):
不是简单 因为排除过后 换开关管就OK了

网友:
呵呵,还有这么好的事啊,

网友:
我的一块板5V没输出,结果换了5V的电解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修的那个没有返修吗?   我这有个开始也是换开关管好了   回去没用几天就返回来了

网友(点评):
直到现在没返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吧~~~~空载的时候电压正常的~~~但是连接上驱动板后就不正常可。。楼主怎么想倒换开关管的呢·~~呵呵~~~~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哦

网友:
你自己手里有板子,可以用替换法的,如果没板子,可以接可调电源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试,如果还是拉低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不拉低,说明是电源带负载能了差,再替换开关管,楼主你说这样行吧?

网友:
开关管引起功率不足?想象力太丰富了。没找到根源,还会犯病的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这问题,不过没修好

网友:
开关管 导致的电压被拉低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电源板输出的两路电压都被拉低,了 ,你换了电容个光耦好了,那么就说明电源板工作正常了,怎么又怀疑是电源板拉低 驱动板?应该是驱动板拉低的吧

网友:
还有这这样的事 !~以前没修好的那个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积累一下 带不起负载 不是很好修

网友:
场管不良也会引起带载能力差,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0.22的电阻  是反馈电路的

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带不起负载    偶许多时候  是高压  问题

网友:
壮我华夏国之威呀  赞

edi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之前有个这样的机器,换的一个50v100的电容好的,,
开关管目前没遇到,,今天遇到个电容失容的,,接上屏开机就不正常,换1ov1000后正常了,外接笔记本开关亮,屏幕不亮,不驱动板上的都加焊了,还那样,最后用台式机点亮了,,

网友:
电压被拉低的时候  测300V 电压有没有低呢

网友:
开关管性能不良造成的功率不足?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
这样 的问题是不好修,还有电压跳的问题,不知道哪位理论高手解释 一下

网友:
场管不良,带不起负载!以后注意!

网友:
新人受教了

edi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弄过一个 东西都换完了快还是拉不起负载  只好换了个板。。。。郁闷

网友:
感觉可能要返修!更换开关管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都不修它直接换掉

网友:
搞什么   扣分    看了有用的东西学习一下啊    还扣分啊   以后都不敢发言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有时间出现的问题坏的东西还真是奇葩哦每次问题一样就是换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
收藏了 感谢分享。 带负载能力差 这个也会有关系,。。。。

网友:
我也见过一次,不过管子测得出来有一点阻值不正常。

网友:
那总结一下,是电流问题,而不是电压?是这样吗

网友:
谢谢分享在显示器的维修上又前进了一步

网友:
又学到一个东西,那就是开关管也会引起带不动负载。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是MOS和PWM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整流管,电容都检查了,没问题,测MOS管也正常,后来尝试更换MOS管后正常。MOS管用表测是正常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点评):
恩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很好的例子 一般这种怀疑的驱动板的多后面微短路。电压不足一般是查滤波电容 反馈 或者是PWM芯片

网友:
非常详细······直赞一下

网友:
应该会返修啦。修过好几台这样的,当时也是换电源场效应管好的 。但过几天都回来了。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yyhcheng.com

网友(点评):
但是哥们直到现在没返修回来,那请问哥们问题应该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
像有些管只能代换测试,实慰测量真测不到

网友:
不明白开关管怎么会引起电压偏低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来看看就会看见过好久法国红酒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本很强。。分析得很有道理 。

网友:
开关 代换的是原型号吗

网友(点评):
只要7NXXX、8NXXX、10NXXX都可以,只要是N沟道的就可以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故障都有啊

网友:
很明显带不起负载,。

网友:
学习了!下次维修时,注意了!

网友:
是电源管理的那个芯片吧,怎会是开关管。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看来你很纠结,维修的还要是固定的问题吗 维修没有绝对的,当你碰到同样的故障问题时,你就知道为何要换开关管

网友:
LD7575   LD7552   1530A     0465     0565

网友:
我没碰到电压低换开关管好的,这次长见识了。

网友:
那么电流跳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解释一下反馈呗

网友:
为什么呢,思考思考!!!!!!

网友:
就是电源滤波电容坏,居然整的这般复杂

网友(点评):
哥们你是高手 以后向你学习啊

网友:
有一样的代换 就是好 每一样的代换  就该走弯路了

网友:
真简单,早就改上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要注意了.

网友:
遇到好几次 这种问题 就是没有换开关管 哎  下次试试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看来直接换开关管试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楚,基地学习的就是有一种思路。给你一个赞!!!!!!!!!!

网友(2014-06-13):
好久没有修液晶拉 都不会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