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22电阻引起的无复位

楼主(2014-05-11):
今天修好了一块无复位的,心里非常搞兴,以前修主板没有复位,都是换换IO,换换时钟等芯片修好的,其实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都是瞎修。
今天是修一块梅捷SY-I5G31-L V2.0主板      无复位

看主板诊断卡无复位首先测量供电,因为是INTEL   G31主板,所以先测量内存,桥,总线,CPU电压,正常。测完供电后测时钟,我测时钟一般就测两个时钟,一个是PCI B16电压是1.6  PCIE X16  A13  A14电压为0.4V左右,也正常,就基本上认为时钟是正常 的。其实测量时钟应该用示波器的,因为本人嫌麻烦,所以没用。
供电时钟正常了没有复位就要查南桥要发复位的另外两个条件了
1.PWROK     2.VRMPWRGD
首先说PWROK,是电源灰色线发出的PG信号,一般主板会经过IO发给南桥。因为这主板的IOITE8712 。可以查一下联阳ITE8712的引脚定义是32脚发出PWROK到南桥的,测量些脚的电压为3.3V正常,哪么故障就在另一个信号了(VRM PWRGD
VRMPWRGD是有CPU电压产生正常以后发出的一个PG信号。因为之前测量过电压是正常的所以电压就不用去测了。直接测量PG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查过图纸PG信号在第2脚,测量电压是0.9V,本来还以为不对,经同事提醒,后面还有一个放大电路跑线是这样的
为了清楚理解,我在手动画一份
最后送到南桥是主电平3.3V的VRMPWRGD与PWROK相与发出复位
故障前开机测量Q601b极为0.65V   C极为0V   关机测量Q601B极为0V   C极也为0V,换过电阻后故障排除,此电阻为822电阻
跑码正常进系统    些主板是R603坏

网友A:
分析得较详细,以后遇着同样的故障可以秒杀了

网友:
高手修电脑就是牛

网友B:
真的很猛,这样的电路你可以跑电路跑出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猛,这样的电路你可以跑电路跑出来,厉害。。。

也是别人指点,还是要多修多学习

网友:
谢谢,我也是个小白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较详细,以后遇着同样的故障可以秒杀了

像这种故障一般是三极管坏的比较多,比如Q601,Q602

网友C:
R603坏了,不管开机还是关机VRMPWERG不都一直是3.3v吗?就是说南桥一直收到3.3v的VRMPWERG高电平信号啊,南桥为什么不发出复位?求解

网友D:
能修起来真好啊,哪怕一点小成果我们也高兴,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起来真好啊,哪怕一点小成果我们也高兴,顶一个

谢谢,你的水平一定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603坏了,不管开机还是关机VRMPWERG不都一直是3.3v吗?就是说南桥一直收到3.3v的VRMPWERG高电平信号啊,南 ...

我对这也是很迷糊的,问坛中的高手得知是南桥收到这个信号是高低高跳变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E:
不是有时钟了么,时钟不是VRMPG开启的吗

网友:
记得以前华硕的板子822坏的多啊

网友F:
今天修了同样的一块主板,按楼说的去跑去测,但是是Q602的C极没电压,最后发现是电路板上的供电线路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时钟了么,时钟不是VRMPG开启的吗

时钟一般是VRMPWRGD开启的,这个信号是有的

网友:
经典的822。华硕最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也是很迷糊的,问坛中的高手得知是南桥收到这个信号是高低高跳变才会发出复位。

VRMPWRGD发出来了,中间又经过其它原件者到南桥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不错,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修了同样的一块主板,按楼说的去跑去测,但是是Q602的C极没电压,最后发现是电路板上的供电线路烧断了 ...

供电线是容易坏的

网友:
刚修一张,和你一样的故障,我是IO的PWROK没给南桥,换IO后修复!

网友(点评):
这主板IO坏的很多,梅捷,七彩虹,铭瑄的G31用的都是8712F-S,而且PCB都是一样设计,表现故障有3,第一、无PCIRST#。二、自动触发。三、档B0

网友:
楼主分析  有头有尾  下次会注意这个 822

网友:
梅捷主板的故障还真多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的一般不会错的,切勿走了弯路。。。。。。

网友G:
上次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都没修好  还是没复位。   楼主高手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都没修好  还是没复位。   楼主高手啊啊。

要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你也能修好

网友:
上拉排阻,能够标出这个排阻在什么地方更好

网友:
怎么这个822的排阻到了梅捷的板也要了问题  是华硕的专利来的

网友:
流水线一样的帖子。

网友H:
822在电路图哪里啊,看电路就是r603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822在电路图哪里啊,看电路就是r603坏啊

就是图上标示的这个电阻

网友:
822是阻值啊,我以为是编号,明白了

网友:
其实这个VRMPWRGD在主板正常工作中为低电平。。

网友:
内存供电的线也经常烧

网友:
既有原理分板,又有实例提供,写得太好了,我抄录了一段。呵呵。

网友:
最后关机测量什么0V那里不太懂

网友:
VRMPWRGD按你这样弄岂不是变低电平了,还有用吗?

网友I:
跑线路啊,遇到我肯定是放弃的多,看得眼都花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跑线路啊,遇到我肯定是放弃的多,看得眼都花了!

也都是没办法,被逼的,要挣钱养家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个这个板子。拿给小弟修,小弟把南桥干了。气的我要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也都是没办法,被逼的,要挣钱养家

曾经我也是满怀热情跑线路,后来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没有图纸只是那些芝麻管连它是什么作用都不清楚,怎么搞啊,慢慢转行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曾经我也是满怀热情跑线路,后来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没有图纸只是那些芝麻管连它是什么作用都不清楚,怎么 ...

以后也要转行去修笔记本,先修一段主板在说

网友K:
那电阻是看图找的还是跑线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电阻是看图找的还是跑线找的?

跑线找的,电路图没有的,主板也有位标

网友L:
现在主板电阻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主板电阻坏的越来越多了

是的,特别是ASUS822排组,有好多机器都是822排组坏

网友:
手上也有一快,明天去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大神,貌似你说的问题是通病,今天我的SY-I5G41也是这个问题搞定的,谢谢O(∩_∩)O哈!

网友:
主板按照时序来真的很简单。

网友:
学到了新经验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样的水平啊?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就是这些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M:
如果只有RT8802的图纸的话,没有电路图,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确定vrmpwrgd这个信号是在哪里测量的,如果是没有主板的电路图的话,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确定vrmpwrgd信号在哪里量得到,我一直弄不懂这个,希望楼主能教教我。

网友N: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的很详细

谢谢回复,原理还是没有搞的太清楚,还是需要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有RT8802的图纸的话,没有电路图,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确定vrmpwrgd这个信号是在哪里测量的,如果 ...

这个本来就没有图纸,还是需要懂得时序才能知道,你最好查一下资料

网友O:
这板有这通病吗?

网友:
822 坏的在华硕上出现的多

网友:
进来专心学习

网友:
又见822排阻通病。。。。。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真是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板有这通病吗?

不是,只是修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通俗易懂,条理清晰

网友:
多么经典的维修实例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好强啊 你的维修经验不少吧

网友:
楼主厉害,一直修到得都是那俩个管子坏导致没有VRMPWRGD多

网友:
我也觉得像这种故障三极管坏的多,不过822电阻也坏很多,向楼主学习了。思路很清晰……其实是否直接测R603两端电压,发现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的话,应该可以马上判断是R603损坏了。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的不错。。。

网友P:
瞎修都能修好。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瞎修都能修好。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呢

都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感觉,像实地学员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送你32个赞。

网友:
分析得非常详细。。楼主基本功好。。

网友:
应该是822电阻烧了,或者阻值变大了

网友:
822电阻坏的好多啊

网友:
台式机学了都忘了咋修了,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
经典的回复,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我就没遇到过822排阻问题啊

你是不是不经常修主板,经常修笔记本

网友R:
这就是上拉电阻坏了,没有电压通过!所以测得就为低电平,无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就是上拉电阻坏了,没有电压通过!所以测得就为低电平,无电压输出!

上拉电阻容易坏,耦合电阻不是太容易坏

网友:
Q601的B极和C极都来自822吗

网友:
梅捷也爱这个东东,还依为只有华硕爱坏呢。。

网友:
感谢楼主 的分享,822还真的容易坏,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2014-06-13):
上拉电阻,没有3.3V

网友:
不错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秒了

网友:
赞,好方法,跑线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果然清晰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复位的

网友:
应该不是这样说的………你说得让人不了解的……。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说一下您的观点

网友:
这板坏电阻的真少遇到过。。。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清昕

网友(2014-07-16):
很厉害了。PG信号都是3.3V吗?有没有1.2V的

网友:
CPU供电局芯片的PG脚发出的0.9V是正常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