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救救这个显示器,ttl液晶屏的

楼主(2014-05-11):
这个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花屏,也就是排线接触不良。我那个个哥们够狠,直接剪掉40针的插头,一一对应的焊在了接口上。结果就白屏了。一年以后带给我。拆机观察,发现线序明显的是错的。红线是电源的5v供电,人家却焊在了相反的一端,插头早就剪掉,也就不知道正确的线序了,按顺序焊接好,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加电以后,白屏。查是供电保险烧,短接以后是竖条花屏
下面这是他的驱动板,
好这就是液晶屏的型号了,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接口定义

这是

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告诉我,这个线序应该怎么接。或者有个排线买也行。淘宝了半天也没有

网友:
这哥们太狠了,线定义真没有- -

网友A:
我有线,你屏上都没接口.

网友:
这是TTL  的吧~~

网友:
这个也感觉逻辑板主芯片已经损坏了,供电直接跑到主芯片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线,你屏上都没接口.

接口让他焊焊坏了,就去掉了。排线是插针的那种,不是扁平带的。40针的那根,可以告诉我线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线,你屏上都没接口.

卖我根线吧

网友A:
后天回家找找,N年前多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天回家找找,N年前多下的

好的
谢谢你,找到和我联系

网友:
这个我还不知道顺序呢;没弄过

网友:
这也太那个了 不知道那个屏还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一年以后带给我?放了一年才修,不过祝您早日找到屏线,其实告诉个方法,不是2组吗,测量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差不多的信号线,既然上位维修的焊的也不错,不至于都焊错吧,供电可能搞反了,另外他把供电搞到信号线上了吗?如果么有还好些,如果是,最怕烧了逻辑芯片电路

网友:
电源接错了,板子坏没坏都是问题

网友:
这个屏口不是有单8双6什么定义么

网友:
保险烧了,板子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剪的时候也要记一下才是呀。

网友:
我勒个操。。。这哥们真牛逼。。。不看线序都敢焊啊

网友:
是没有线序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