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进水之(每次)关机后不能开机(要放电后才能开机)简单维修一例子

楼主(2014-05-11):
此机的故障:第一次能正常的开机,但关机之后,就不能再次开起,(NOTE:不是不能开机,是要放电后才能正常开机)
简单的猜想:南桥挂或保护不开机
拆机:发现里面进了咖啡如下图
键盘正下方一

隔离管:

上下管和公共电滤波电容

看完上面的图,过瘾了吧,
下面来看测量数据
测量发现当不能开机的时候,待机线性3伏是没有电压的,
VIN:19v 正常,en0:4.5V 正常,ref:2v 正常,
rt8205芯片分析,得出,RT8205部分功能损坏,果断拆下更换
如下图

小插曲:在拆换待机芯片RT8205的时候,第一次方向方错,在上电之前我发现了,估计是还没有睡醒,后来再调好位置后,焊上发现5伏线性对地短路,再次果断拆下,发再5伏不在短路,看看焊盘傻眼了,如下图

看到上面的图片了吧, 怎么会长这么多出来,最后处理好后,上电,正常,再关机再开机,正常,修复,下面的工作是测试机器如下图
外接图

正常图

为方便大家阅读我也整理成PDF文件上传上来,大家可以下载观看,写得比较简单

网友A:
张永江大师啊,,问题比较简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永江大师啊,,问题比较简单吧

简单到你手上你也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到你手上你也修不了

呵呵,,,我就一菜鸟,,,你很自信吗,,,

网友:
高手哇!佩服!

网友C:
“待机线钱3伏是没有电压的”  是说的线性3V电压么,关键词最好别有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线钱3伏是没有电压的”  是说的线性3V电压么,关键词最好别有错别字

看,够犀利,够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哭,本来以为楼主放的是电路图,结果下来一看傻眼了,让我着新手如何是好

三星R429 I3

网友(2014-07-11):
mjnbalj23 -2 虚心使人进步 这是要吵架?

网友(2014-05-11):
重点是长的那焊盘是怎么处理。。。终结呢~~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下

网友D:
想哭,本来以为楼主放的是电路图,结果下来一看傻眼了,让我着新手如何是好

网友:
找到了电路图,
VIN:19v 正常,en0:4.5V 正常,ref:2v 正常,

如何判定是U517故障

对的,上面三个是条件,只要满足条件,3伏线性电压必须出来的,要是不出电压,就说明他坏了,就这样简单

网友:
有文化就是好啊。平均每天4台机器。只会修不会写的人路过。永江啊。下次我修出的机器你也帮我写写让我加加分吧。

网友:
第一次能正常的开机是把电路烧了,再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现在手头有台清华同方的Q1600   冷机开机正常 关机后再开不显示  没思路啊

网友(2014-07-11):
查触发条件

网友(2014-05-12):
楼主,看来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图纸也上传,请放心下载

多谢,多谢

网友:
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呢。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图纸也上传,请放心下载

大哥,en0:4.5V 正常解释下,EN0不是接的VDC19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