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时的防护措施!

楼主(2014-05-11):
今天我接了几个台式机.然后接电发现电源没有电.然后你懂的.拆玩后.换了4个二极管.1个250V的电容.保险.然后接电.爆炸.....还好我命大没死!..........你们修电源时有什么措施木有?有的给我说下......以免以后炸别人不认识我了

网友:
额,现在的电源我只换电容不好就扔一边卖收废品的。换新电源才100还保修一年呢

网友:
用白炽灯泡,功率40~100瓦串在交流进线上,我修电源都是这样做的。正常情况时,电源不带负载,通电瞬间,灯泡会亮一下,这是电容充电的原因,然后灯泡会熄灭,如果有短路或负载过大,灯泡会发光,从发光情况可大致推断是短路还是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