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經驗ACER AS4736ZG撥放視頻掉電解決一例

楼主(2014-05-11):
首先,各位前輩都知道,舉凡ACER 4736/4930/等系列,只要遇到CPU背後的
C55位置是0E907這顆大電容,客人根本就是送錢來的,

小弟的微弱經驗,在這次分享給有需要的前輩

##當C55改成4個或6個330UF鉭電後搞定收錢.
但4736ZG上的N10M-GE1-S顯卡晶片(型號G105M)
只要是09年生產,預估3年就開始損壞,
這壞顯晶無法察覺故障現象,唯一現象就是"視頻播放或玩遊戲就會瞬間掉電"

之前一直找不出答案,於是陸續把3台09年的顯卡芯片改成12年改良款,
不但溫度降下來,也不會再掉電

以下是照片

1.大家都知道的改C55點位為4個或6個330UF鉭電

2.拆下後的主板(幸好沒有掉點)

3.09年舊款的N10M-GE1-S

4.更換上去的12年改良款N10M-GE1-S

**請各位前輩務必要改用12年升級款,千萬別沿用09年舊款的,視頻掉電的問題會依然存在

**更換後的測試照片等待下次再拿到相同機器時,一定會補上

网友A:
楼主是台湾的吗,电容焊的挺漂亮

网友:
嗯这个得要记住啊

网友B:
楼主活干的很漂亮,整洁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细心哦~~

這是應該的,我也在這論壇獲得很多的維修經驗,當然有成功的維修案例,就要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网友(2014-07-19):
更换后彻底好了么?LZ
谢谢提醒
同意楼主!

网友C(2014-05-11):
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台湾的吗,电容焊的挺漂亮

你好,台灣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活干的很漂亮,整洁干净。

多謝你的誇獎,要賺人錢,就得細心點

网友D:
给力加份,共享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力加份,共享加分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大家一起分享好經驗

网友:
台湾电子高人呵呵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哦,只是都是修大电容的,还有PU13

网友:
楼主摆放的这么整齐,一看就是很细心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BGA呢  ,楼主做显卡的时候没有把板子上的绝缘胶纸撕下来对吧,这样可以吗,因为我每次上BGA都取的,做完又贴回去

网友:
一般都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想问下跪倒修板多少钱啊?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BGA焊工高啊 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哦,只是都是修大电容的,还有PU13

以前我也沒想過會是顯晶的問題,
後來才發覺是這個09年的怪物導致的問題,

之前論壇有前輩說,這款機子的散熱器不好,
其實是因為這塊顯晶到了一定壽命,
溫度就莫名其妙的拉高,
所以建議連這個也給他換了,
省得客人不信任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F:
着显卡容易坏。但是我一般大电容我就换2个330的。没一点问题的。从没换过6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着显卡容易坏。但是我一般大电容我就换2个330的。没一点问题的。从没换过6个的

0E907規格是  900uf/2.5V

兩個330u = 660uf

應該會不太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0E907規格是  900uf/2.5V

兩個330u = 660uf

我不忽悠你,我所有都是大电容的,我不管是什么规格,只要是330的,体积不是很厚的那种,就换两个。从没问题

网友:
台湾同胞?这电容改得漂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遇到的都是换散热片

网友:
90后表示看不懂字,这繁字看得头晕啊,不过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發現我對繁體字有一種特別的獨鐘

网友H:
首先不要見到繁體字就劍指台灣,香港也用繁體字,澳門也用繁體字。。繁體字是中華民族用了幾千年的,不是台灣獨有的。。
樓主,額想問下09秊和12秊顯卡在外觀上有什麼區別么,如何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不要見到繁體字就劍指台灣,香港也用繁體字,澳門也用繁體字。。繁體字是中華民族用了幾千年的,不是台 ...

你好 ,請參考 #26

有的,在芯片的右邊會寫
例如1209
表示12年第9週

网友I:
09年的白胶本来就是改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I:
09年的白胶本来就是改良版!

不過版主,09年的這問題沒有改善,
我手邊看到09年已經遇到三台相同狀況,
都是換了12年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灣這裡通常修板500至600 RMB不等

利润蛮高的,是直接客户吗?

网友:
楼主一定是追求完美的人。焊的这么好

网友:
你这个电容怎么焊的啊?最后吹上去的么。

网友:
整洁干净    很好。。。。。。

网友:
这机器 坏的电容跟5912坏的多 显卡到没遇见过

网友:
亮点是繁体字,20%我都不认识啊。。

网友:
这个字有点难度

网友:
抱歉各位前辈,下次我会先转简体再发文

网友:
谢谢你的原创,学习了,

网友:
显卡温度是很高

网友:
楼主文采很精华,问题个案很一般,得罪了。。。

网友:
技术活,,送钱

网友:
这样的细心态度决定了他必定成功的!细心决定成败!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拆BGA的时候怎么是那样贴隔热纸?还有怎么区分09年的N10M-GE1-S和12年的?

网友:
楼主的BGA功底真厉害,显卡做得很漂亮

网友J:
修过这种显卡,重植后效果不好,换改良才搞定,不过不是ACER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过这种显卡,重植后效果不好,换改良才搞定,不过不是ACER

没错,有些成本还是不要省下来比较好

网友K:
楼主电容中间的锡怎么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电容中间的锡怎么加的

我是用白光(HAKKO)984配合刀型烙铁头,然后用1.2MM的锡丝就可以搞定,
另外底部接地我是用0.2MM的铜线搭接,这个是旧法,
现在改用新的方式,下次有修我在拍下来

网友:
4颗电容其实已经顶够了,因为实际维修中不会为了这6颗电容二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楼主现在在那发展呀

网友:
上次就修了一台4736不亮机,换了大电容用一段时间就死机,无响应的不掉电,显卡温度也不高。当时就没修好。有时用两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就死机了。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否则还真不好查

网友:
居然掉电和显卡也有关系 掉电时的温度测了吗 达到多少

网友:
焊的真漂亮,看来我得多练习烙铁了,维修经验,路过学习,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我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这个繁体字看的我挺累~~呵呵~~~是不是显卡是一样的就是年份不一样呢~~在什么位置可以看到年份呢~~~

网友:
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也像你一樣的想法,電容換了就好,

但是G105M 這塊09顯卡芯片,

垫个铜片试过么?

网友:
这电容焊的真心不错,

网友:
还有显卡还是真要换改良,同意楼主

网友:
很少看到这个坏的,怎么是繁体字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哦,看着很干净整洁,向你学习,我一般只换四个330的电容,也从没返修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也确实蛮多的

网友:
看楼主焊工 做事蛮细致的

网友:
很赞成这种维修态度,谢谢分享!

网友:
下回碰到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修的都是大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您好,,做事挺细心很认真电容焊接的很漂亮!BGA技术保护措施也做得也不错!你的意思是此机原来客户描述的故障就是看电影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就掉电了,是吗!改了CPU的供电电容还是掉电,后来你发现原来是显卡的版本年号的问题,换了12年的解决了,事情是这样的吗!??还有本来我也想用台湾的注音输入法跟你交流几句的!呵呵,,该死,,因为这系统奇怪,安装不上2003那个注音输入法!请问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输入法软件??

网友:
如是我确实换不能修到显卡上去!又看啦一遍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我倒没有维修倒  基本遇到就直接干CPU背面的电容.... 我一直认为这个显卡不容易出问题 不过以后遇到 会注意的

网友:
想问这个一起下来收多少银子呢

网友:
楼主析电容焊的真整齐。比我焊的整齐多了。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LZ的工艺还是挺好的

网友:
楼主活干的很漂亮。有经验大家一块分享,很不错。来学习了

网友:
给台湾同胞上满分

网友:
曾经遇到显卡们的机器换了芯片温度还是很高,解决不了!

网友:
这显卡和G98-630一样的吧,楼主的焊工不错,处理得很干净

网友:
电容确实焊的不错

网友:
很多显卡不是改良版的都有通病的

网友:
整繁体字看着不习惯!

网友:
台湾多是大明星,好不容易有维修工程师来指导工作了,哈哈。。。。我承认那六颗330,实在太美妙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显卡呀

网友:
焊功不错嘛 整洁

网友:
显存 坏了好修吗……

网友:
为什么台湾要用繁体字 看这真费劲

网友:
其实这些通病做维修的都知道 不过对于楼主这种分享精神还是挺赞赏的

网友:
现在做BGA就怕买到翻新的芯片,不知道台湾那边的市场怎样?

网友:
这两个芯片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万一卖家还是发09年的怎么区分啊?

网友:
显卡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电容焊的很漂亮,怎么焊?

网友:
楼主干的活很漂亮

网友:
NEC大电容的确是个通病 建议楼主下发帖用简体。看得吃力。

网友:
看这个字好费事呀

网友L(2014-07-09):
手头有两台, 改完大电容,还是掉电, 凭感觉是显卡问题, 告知客户,至今没说换不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手头有两台, 改完大电容,还是掉电, 凭感觉是显卡问题, 告知客户,至今没说换不换

我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处理好了这改完大电容后拨放视频就断电的问题,至今已经一段时间客人都没有反应问题了!

网友:
lz的基本功是没得说

网友:
貌似LZ是用风枪做的BGA啊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处理好了这改完大电容后拨放视频就断电的问题,至今已经一段时间客人都没有反应问 ...

换显卡 报价240.客户嫌贵不修了。。。无奈

网友:
经验很好,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