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6开机掉电,小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4-05-11):
HP CQ516开机掉电,小电阻惹的祸
今天接一机HP CQ516,板号如下
开机电流0.6几掉电,拆开后裸板0.4几掉,开始以为是缺哪个电压或有短路,在掉电前测得所有供电都开来了且正常。换CPU和内存试故障一样。桥暂且算它正常吧,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供电负载能力差。以前在论坛里看到很多贴子都是公共点问题,那就从公共点量吧,实测公共点19V正常,当测待机电压时问题出来了,+V3A电压只有2V
难怪开机会掉电,原来是待机3V偏低。找来图纸修待机,待机芯片是TPS51125
测其各工作条件都正常,那只有三种可能:1.后级拉低,2.芯片坏了,3.FB反馈电路有问题。
先排除后级断开PAD500
故障一样,先简后难吧,换芯片工作量大点先查FB反馈吧,见上图量反馈电阻R689第一脚电压1.78V正常,断电再量反馈电阻时查问题找到了, R689图纸上标的是10K电阻,实测变大成56K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3V只输出2V,如下两图说明
当反馈电压都是1.78VR1电阻 6.8K不变,R2电阻为56K时输出待机电压是2VR210K时输出待机电压是3V.
找个10K电阻换了R6893.3V待机完美输出,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没分了,加不了

网友:
完美,很好的帖子

网友:
修的漂亮,写的也好!

网友:
好复杂啊,看不懂

网友:
找个10K电阻换了R689,3.3V待机完美输出,FB信号查得好,学习中。

网友:
够清晰 期待楼主更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经验丰富。故障无奇不有,前几天我也遇到电阻变小的情况。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有图。这个问题,有时候不太在意,就容易被忽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问题的思路很明确,FB很重要,3V用的地方太多了,电压低了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楼主请问,那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那个是什么软件啊。

分压计算器,论坛里有自己找找,也可找度娘

网友:
分析很到位,条理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赞 思路清晰 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这也算是基本功了

网友:
我对看得懂图纸的都很膜拜

网友:
楼主很给力分析的面面俱到

网友:
这可维修可真NB.一般都是直接换芯片试试..完全没考虑工作量的事情.FB真的需要提前查一查啊.

网友:
精华、修这个的技术+细心

网友:
楼主有很好的思路

网友:
厉害厉害
掉电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