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电源板,12V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4-05-11):
电源板无12V输出,检查发现有个像是热敏电阻烧裂了,型号8D211 CU 。能用市场上什么型号的元件替代么?

压敏电阻可以不要,你试试看

网友:
就在台式机电源里面 那种好点的 比如 长城 航嘉 金河田 什么的拆一个热敏管就行了, 前提您看看MOS 三极管 整流桥 有没有烧,

网友A:
实在找不到的话,直接5Ω4W左右电阻安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热敏电阻8D211 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的话,直接5Ω4W左右电阻安上就可以了,

5欧怎么可以啊?电流至少5A吧?那不一下烧断了?那是热敏电阻

网友:
就拿显示器电源板里面的热敏电阻就可以了,电流和保险一样大小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里面的热敏电阻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8D211 表示什么含义?

5d-11就可以

网友:
5d-9,5d-11,5d-15
三个型号的额定电阻值都是5Ω,-9的最大稳态电流是3A,-11的最大稳态电流是4A,-15的最大稳态电流是6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8D211 表示什么含义?

应该是8d-11,R(25度)=8欧姆 最大稳态电流3A ,最大电流近似电阻0.255欧姆,时间常数45s

网友:
随便一块电源板都有  不用一样型号  只有在同样的线路上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