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6GMV各供电信号正常不亮求解

楼主(2014-05-11):
主板富士通A6GMV 开机从D0-D3然后到00但是显示器不亮,测PCI-B16脚时钟电压1.6V,A15脚复位电压3.18V,桥供电1.8V   1.2V,总线供电1.2V,CPU供电1.048V,内存供电1.6V三代,BIOS刷了,南北桥都加焊了,还是涛声依旧,上图。。。。。。。

实地学员居然不认得 这个富士康主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测bios第一脚。CPU 是否来寻bios了

BIOS第一脚是片选信号,难道没有片选信号主板也会跑码?你的思路有点歪了?

网友B: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根据诊断卡可知已经跑码完毕了,建议插显卡试机,如果显示可判断CPU故障或CPU不支持集显。

网友:
刷BIOS……。查下VGA各信号……。装个独显看下有显示不

网友:
集成显卡问题,直接更换北桥或加独立显卡

网友:
打下VGA的阻值啊   还有内存  看正常不

网友:
换那个vga口旁边两个小5脚的芯片

网友:
测下VGA口 红 绿 蓝 行同步 场同步的对地阻值 是否正常

网友:
大虾,这个这般型号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bios第一脚。CPU 是否来寻bios了

大虾,都已经可以跑马了,怎么还寻址????

网友:
还是先看看显卡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