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小电源待机5V芯片型号

楼主(2014-05-11):
接修一DELL小电源,型号HP-D2503A001,待机5V芯片被炸烂了,7个脚的,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7脚芯片多半为:TOP2xx或TNY2xx,具体要看电路了,拍个片上来看看吧

网友:
查查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会炸的7脚芯片应该是P1014AP10

网友:
估计是P1014AP06,要注意后缀

网友:
看看是这种吗?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1-9-5/98153_2.html

网友:
7脚的芯片也有不少厂家的。好好在壳子里找一找,炸了的芯片一般还在里面,我以前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