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 换 显卡提示 VGA BIOS 没信息

楼主(2014-05-11):
宏基4560 AMD 独立 显卡,型号是216-0809000,换了显卡后有显,但进系统在滚动条就蓝屏 ,提示 VGA BIOS要升级,进BIOS看有项 显卡提示 VGA BIOS BOIS 没信息,提示FF-FFFFFF-F-FFFFF,大概是这样,那位大侠有遇到和解决方案吗
显卡

网友:
这个刷BIOS 可以解决吗,那位大侠有建议吗

网友:
我这有一同样独显的本子,Z475,也是进系统之前蓝屏掉电重启,有待解决
同意楼主:
5.0
PAN?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款机器是独立显卡板子么,不是的话,可以刷本机BIOS试试。如果是显卡旁有BIOS的话,就只能查找相应程序了。
同意楼主:
5.0
PAN?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7-02):
就只能查找相应程序了。

网友:
我这有一同样独显的本子,Z475,也是进系统之前蓝屏掉电重启,有待解决

网友:
有待解决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刷备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