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85GM-S3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4-05-12):
华擎785GM-S3有时能开机正常使用,有时风扇转了一会就断电,再怎么开都不行,这时查了开关无电压,真奇怪这么不听话

网友A:
是不是IO有问题呢

网友:
查开机电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有问题呢

时好时坏哦,开不了机时,风扇有转动了一会然后再断电,就是不稳定

网友B:
应该是有可能哪个电路上有短路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可能哪个电路上有短路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如何查起?

网友:
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换cpu.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