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稀里糊涂就修好了

楼主(2014-05-12):
待机0.006 按开机键到0.018 然后掉回待机
拆机 裸点 不加电了 一点电都不加了 测了下开关有3.3 RSMRST3.3 直接刷BIOS吧 刷了一个 故障依旧
继续查 EC 南桥的条件 都对 一筹莫展 去了趟WC 回来插电想继续查 结果出发了 电流到0.17了 装上CPU
内存 亮机  我都迷糊了 就刷了个BIOS 为什么当时没好 过了一会才好的 BIOS电池 我一早就拿下去了

网友:
把旧的BIOS文件刷上去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
会不会那个地方不良啊会返修吧

网友:
的要返修   的 查不清故障

网友A:
这个机子应该做些测试 比如震动 温升 重复多次开机测试

网友B:
刷BIOS就 好   那有可能是 BIOS附近的电容漏电哦

网友:
昨天有一台dell 刷bios 0.38保持一段时间后 掉电 等了20秒电流自己上去了   装屏亮了

网友:
这机子是要好好测试,不然要返修哦

网友:
这个bios好多都不好用啊  我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C:
可能是EC返潮了,你测啊测,就碰好了呢。

网友D:
这问题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神奇诶, 那俺以后也去趟厕所试试

网友:
哈哈,  厕所是个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就 好   那有可能是 BIOS附近的电容漏电哦

我去了 看来真要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应该做些测试 比如震动 温升 重复多次开机测试

关键是客户等着呢啊 没时间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EC返潮了,你测啊测,就碰好了呢。

返潮 这个也太 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会不会返修啊

完了 看来真要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