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管输出电容老击穿

楼主(2014-05-12):
cpu上管输出接地,电容击穿,电容换一组,能用不到1分钟,电容就又击穿了,请问哪的问题?

网友:
耐压值 换大的

网友:
6.3V已经换成10V了,坚持还不到1分钟,系统没正常启动完,电容就击穿了,我怀疑是不是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输出电压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装反极了吧

网友:
没装反,启动时都出画面了,刚才试了,上管都没事,在469-478之间!

网友:
   装反通电就爆    在换大点的

网友:
没装反,击穿了,正负极导通,没爆!

网友:
查驱动芯片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问题还真诡异,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反了吧

网友:
最好把上管和下管都换了,电容也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