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师傅,用烙铁焊轻触开关

楼主(2014-05-12):
前几天才买了烙铁、风枪和助焊膏等,还不会用,正好客户开机键坏了,于是给他换一个四脚轻触开关。搞了很久死活都下不来,溶二脚时刚溶的一脚又凝固了,把拿零件的左手食指都烫起泡了都没取下来,最后还是用摄子撬下来的,换上去的时候也费了大劲了。各位师傅能不能指点一下小白!

网友A:
换这种开关有几种方法 一用烙铁加吸锡铜编先吸干净开关脚上的锡 而后用镊子一个个轻轻翘起腿即可 二直接用风枪加热开关 用镊子整个取下来 三用刀头烙铁加热开关脚的一边(也就是两个脚同时加热)加热的同时用镊子轻轻翘起,而后如此撬另一边 两边如此操作 直至开关取下

网友:
焊一个脚翘起来一个脚 很好取的。

网友:
温度调到最高   再不行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种开关有几种方法 一用烙铁加吸锡铜编先吸干净开关脚上的锡 而后用镊子一个个轻轻翘起腿即可 二直接用 ...

方法一,看来工具不齐啊,还需改进
方法二,下一次一定用风枪试,我先前担心把开关会吹化
方法三,我就是用刀头取的,加的助焊膏,烙铁一上去助焊膏就没了,孔里的锡没溶掉(没买松香,用松香会不会好些)

网友:
建议你新手取开关还是用烙铁不要用风枪 以免吹坏其他的塑料件或者元器件 松香作为助焊剂取开关当然好些 毕竟是固体助焊剂 挥发没那么快 松香是纯天然材料对身体健康也有力些

网友:
你先涂点焊膏在四个角上面,然后再每个角上加点焊锡,在用镊子夹住开关键拿烙铁两个角两个角的焊,这样比较容易取下来           在装上去之前可以用吸锡器先把每个孔的锡吸掉,然后再装上去加焊就可以了   注意脚位

网友:
吸枪是必须要有的。光用烙铁不好整的。

网友:
所以说开店前去实体店干一段时间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不然自己干时根本没点思路无从下手。

网友:
吸锡器一下搞定,何必大费周折!@!

网友:
先加少量助焊剂,之后用刀头两个脚同时加热,之后用镊子翘起,另外两个同理

网友:
基本功,练多了就好啦!!!

网友(2014-07-01):
那是因为您的
烙铁的原因,现在的主板都是无铅的,用高频烙铁焊就很好熔锡,价格太高,一般维修l员难以接受

网友:
俺是小小白,俺也是用烙铁+吸锡器来搞的。

网友(2014-11-12):
这么多竟没看到实用的,就这个么个小东西还用啥吸锡器铜线?把焊锡连好4个脚,直接找个能插进去的东西轻轻一翘就下来啦,淘宝3到4元的空心或实心通针把眼搞透,新开关按上加锡,不用3分钟就搞定。

网友(2015-05-21):
手脚快点就行了,加上锡上下一拉,一边起来了,另一边也是一样,速度快一点几秒钟就取下来了

网友:
风枪温度高一点 直接吹下来,焊盘烙铁过一遍,零件放上去对好加焊,这个都这么费力EC 和那些CPU供电IC岂不是比登天还难了

网友:
简单,坏的剪掉就是,哪有那么麻烦,有个好的尖嘴钳就行

网友:
楼主你看了有没有很晕的感觉。还是自己多练练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干得多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了!没事儿找几块废板练拆件,再焊回去。几个反复就成手了。

网友:
热风枪必备!

网友:
用热风枪就可以了,反正是坏的开关,吹坏也没关系,换新的要用电烙铁。
另外还有个方法:用电烙铁加美工刀,这个不会用坏开关的

网友:
用刀头 抹上助焊剂直接烙 一边烙一边用烙铁往上翘

网友(2016-01-30):
你可以用吸枪,把脚吸干净拿下来,然后把新的放进去就可以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