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 通病求救。有新发现

楼主(2014-05-12):
如题
开机出现LOGO之后就黑屏,拆机准备量电压。突然发现能亮了。再次开机又不亮,
发现跟屏幕亮度有关系:1,开机屏幕半亮(0.25-0.69-0.75-0.92) 这时时亮的,2屏幕全亮(0.69-0.75-0.92)之后就黑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我先量电压,图纸奉上

网友:
也遇到过 最后没搞好  当时还做了 显卡   南桥  开10次机有那么1 2次开机不显示

网友:
1,开机屏幕半亮(0.25-0.69-0.75就亮了 然后跳-0.92) 2屏幕全亮(0.69-0.75-0.92亮机)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图纸是错的。。。坑爹啊。求图纸 板号:ls-5585p

网友:
做下BIOS升级

网友:
求BIOS 刷了好几个版本都没用 屏都不亮了(NIURx202、NIURx201)

网友:
U450 独立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0865-1-1.html,,,此人发的完全不对  都刷完 一个不对

网友:
刷完之后不显示!!!!

网友A:
奉上自己的BIOS 至少能亮u450 -LA-5581P

网友:
解决了。。偷机取巧。取了。PD6。

是它永远复位

网友:
没用,刷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奉上自己的BIOS 至少能亮u450 -LA-5581P

这是I/O BIOS 是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和维修经验。

网友:
你的方法行不通现象一样的,取去PD6直接都不显示了。。。

网友:
楼主我的机子现象和你一样的,取了PD6直接到0.5多不亮了,上上去每次都能点亮,就是过了LOGO黑屏

网友B:
一年前 连续两台U450 都是这个问题  没搞定  结果损失了一个大客户,现在又来一个 ,还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开机黑屏。。。。。。

网友:
    貌似目前没遇到过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年前 连续两台U450 都是这个问题  没搞定  结果损失了一个大客户,现在又来一个 ,还是一样的问题,有时 ...

晚上查显卡背面的供电,发现L104,L121等+1.8VS的供电是正常的,但是打组织是00,还有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有两个显卡这端阻值很低,表是响的。。去掉显卡正常,刚植株上去,显卡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等吧,可能又是个悲剧。

网友(2014-11-10):
这个机器好像是双显卡吧?如果是有可能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 是复位的问题呀

网友:
哎呀  难道没有高手能解决吗  我也在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