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GA-P43T-ES3G 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05-12):
奇怪的GA-P43T-ES3G 开机反复掉电重启,开机时测板子的供电都有,CPU的供电1.1V,桥和内存的供电都正常,无复位肯定不跑码了。不装CPU或不插CPU供电则不掉电重启,不装CPU也有1.2V供电。已排除BIOS和I/O以及75232的问题,从本论坛得知,此故障是这板子的通病,请修好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从本论坛得知,此故障是这板子的通病,由于不能确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板子换过I/O和刷过BIOS,75232也拆掉了。既然CPU供电已出来,那么ISL6334基本可以排除,怀疑CPU座,但按CPU座故障一样

网友:
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换时钟IC好了

网友:
多谢分享,我也试试换

网友(2014-07-19):
怎么修好的搞不清楚啊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