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700 白屏故障

楼主(2014-05-12):
显示白屏,但是接外接显示器正常,有没有资料提供,多谢

网友:
看看屏保险正常不?

网友:
先看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屏线的事情有可能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出来没

网友:
屏线或者屏本身。先换个屏试,再查查线路吧。

网友:
屏坏的很多哦

网友:
按时序查,先查供电,总线,控制信号,差分信号

网友:
新手kankan1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由于发现主板起动也有问题,有时起动死机,考虑到人工宝贵,不値得。再说同时买来三台相同笔记本,已修好二台,出售已赚钱,这台就作为部件用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屏幕 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