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二修机 联想闪屏笔记本

楼主(2014-05-12):
    一壮汉拿一笔记本来修说是屏老闪,经过询问在其它家修过换过屏,用了两天还是一样,接来看看,发现显示屏两秒黑一下,偶尔3    4秒黑一下,屏是全新的就没去考虑,排线用万用表一根一根对测没问题,保险起见在屏端打一遍值正常,思考结论,屏黑有几个原因,1,接触不良
2,屏供电不稳

3,背光开启不稳

第一个已经排除,上示波器测量屏闪动时所有供电电压并没有跳,接下来是开启,接下来是开启,开启只有1,8v不对,应该是3v最后查图发现开启又受liD_SW的控制,而且靠近liD_SW的这端电压不停的上下波动,看来就是这里了,这个信号一个进屏里面一个与开关上的霍尔元件相连,偷懒行为把霍尔元件拆了,结果电压正常了,让徒弟玩一天都没在闪过屏,这个报价300元,看形势报价,因为上家把屏都换了报价肯定不低于300,而且没修好,在咱这同样300元修好了所以300不贵。

网友:
楼主技术赚钱确实不贵啊!帖子也指导我等小白修这种故障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挺会挣钱啊

网友:
看形势报价说的好。要把握客户的心理,才能更好的赚钱。

网友:
哈哈,lid#的问题。拆一下300.赚啦

网友:
这样顾客岂不花了600以上修机,换着都没人愿意修。。。。。

网友:
收费需要有技巧,技术同样给力

网友:
别人修不好你修好了就是本事

网友:
如果lid拆了 找不到一样的 那不就是不能休眠了 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A:
闪屏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背光闪怎么还有屏供电不稳的事?

都说了几秒黑一次屏,,,屏供电没有当然黑屏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楼主是技术帝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屏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背光闪怎么还有屏供电不稳的事?

屏供电没有会白屏。。。兄弟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  咱们拼的就是技术 不是买东西的

网友:
确实是卖的是技术,不是零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屏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背光闪怎么还有屏供电不稳的事?

背光是单独的供电,19v适配器或者电池12v,进入升压芯片,在给升压芯片加一个3v开启信号,就把19v或12v升压成35,这里就是背光亮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