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外接正常,内屏黑屏

楼主(2014-05-12):
上来直接测量屏接口,拆开后没上屏直接测量屏接口,发现没有屏供电及开启,感觉应该先修供电,查图发现屏供电受EC控制三级管得到,此处省略很多废话,最后接上屏发现电压正常了,因为这个主板检测到屏的码片后ec发出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及开启屏背光,接上屏后测量都正常了,之前浪费了时间啊,
但背光还是不亮,仔细看是暗屏,换屏还是不行,在屏的这端测量供电正常,保险也没坏,屏上的开启没有,发现主板上正常,肯定是断线了,直接飞根线算了,这次我变聪明了,所有信号都在屏这端测量,发现都正常了还是暗屏,肯定是背光升压电路问题,果断找个坏屏测试发现能亮,并且正常,找到屏上的升压芯片换了,故障依旧,最后把好的与坏的芯片工作时比较,发现不亮的这个有个19v电压没有,跑线发现来自一个电感,电感一端19v,另一端0v肯定断线了,芯片已经换过不会被拉低,随便找个屏上的电感,上面写着100,换上结果正常了,修这个心情不好收费300元,来调节一下心情。

网友:
天啦,,这做生意也太“黑”了吧!就一个升压芯片!哈哈,,恭喜楼主赚大钱!

网友A:
不过感觉楼主,你那机器好想是被人家动过手脚的,,不然好好的,怎么线有问题,而且刚好升压电路的一个19V供电电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楼主,你那机器好想是被人家动过手脚的,,不然好好的,怎么线有问题,而且刚好升压电路的一个19V ...

不是没了,是断了,应该没有被人动过,因为我把屏线的皮全扒了,为了确定是那一根线,应该是两头断了。电感短可能是因为之前的那根线经常接触不良造成频繁开关升压芯片,所以把电感烧断。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