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刷机!!

楼主(2014-05-12):
这2天接到几台平板,每次开机都在一个界面就定住了,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系统问题吧,可是这几台在用刷机王和刷机精灵这软件都无法检测到,也就没办法刷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其他的方法刷机吗?我这有2台台电,还有一台山寨平板,都在某个界面就不动了,就像电脑卡LOGO一样!跪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刷机!!

这个山寨机的就在这个地方卡住,但没有死机的

台电的就在这个地方卡住,由于用软件无法检测到,这个实属无奈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reset键试试。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就行了,但是好像用不久又会,上次我就弄了一个,回复出厂设置,按住“音量+”还是音量-我忘了,反正是按着那两个中的一个不放,再按开机键,直到跳出logo再松开,会跳出android的机器人里面有英文菜单,找出回复出厂设置就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B:
用SD卡刷 机应该可以的,我这里就是SD卡刷的。。。。卡LOGO刷成我这100%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D卡刷 机应该可以的,我这里就是SD卡刷的。。。。卡LOGO刷成我这100%成功。

求详细步骤,这个SD卡刷机没弄个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就行了,但是好像用不久又会,上次我就弄了一个,回复出厂设置,按住“音量+”还是音量-我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可是按不按都没反应呢

网友:
这个方法没效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步骤,这个SD卡刷机没弄个呢,感谢!

先到电脑上开好卡。把OS烧到SD卡。在把SD卡放到机子里,就可以烧了,
关键是要你这个机子可以SD卡烧录才行的。我这款平板是支持的,

俗说的,卡刷 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到电脑上开好卡。把OS烧到SD卡。在把SD卡放到机子里,就可以烧了,
关键是要你这个机子可以SD卡烧录才 ...

哦哦,是不是像有点像U盘系统那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哦哦,是不是像有点像U盘系统那样呢?

但OS在哪里得来呢,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有地方下载吗?能否给个网址。,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OS在哪里得来呢,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有地方下载吗?能否给个网址。,感谢了

是的呢,要到官网找这个对应的资料才行的,我这是厂家,所以我有。。但不是你那个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到电脑上开好卡。把OS烧到SD卡。在把SD卡放到机子里,就可以烧了,
关键是要你这个机子可以SD卡烧录才 ...

卡刷的话。,需要第三方recovery  官方的签名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要到官网找这个对应的资料才行的,我这是厂家,所以我有。。但不是你那个型号的

晕,意思这资料还不是那么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卡刷的话。,需要第三方recovery  官方的签名不支持

哪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怎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可是按不按都没反应呢

多试几次,可以的,这种杂牌的平板你是找不到刷机包的只能回复出厂设置,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后面就能进去了

网友:
这个方法没用,点击之后只会关机重启一下,还是进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试几次,可以的,这种杂牌的平板你是找不到刷机包的只能回复出厂设置,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后面就能进 ...

更本就没有这个恢复啦,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怎样做

看看有没有官方论坛,找线刷 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更本就没有这个恢复啦,没找到在哪里!

一开始我也以为平板不像安卓手机是没有刷机模式的那个的,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安卓的都有,我就这样搞过了,骗你干嘛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我也以为平板不像安卓手机是没有刷机模式的那个的,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安卓的都有,我就这样搞过了 ...

不是不信,是没找到,没有这个复位的存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信,是没找到,没有这个复位的存在啦

只要能搞出机器人的刷机页面然后你等一下再按音量上下键就会出现一排的英文字母,里面就有了,但是要自己翻译就是了,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英文,上下键是光标上下移动,电源键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