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充电风扇自己装 进水过?

楼主(2014-05-12):
昨天接的客户  进水   不开机
找到进水的位置  触摸板下面进水了 用酒精擦洗了  还是不开机  让后扒内存 重插开机了  过了下 花屏了 。换内存正常  内存也进水了  弄下来 擦洗了下 正常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个问题    关机后过了20秒后 风扇自己装起来了 ,没有开机 ,在关机的状态下的 风扇自己转起来了、。电流在0.230A   现在开机关机都正常 就是关机后风扇自己转起来了? 这是BIOS问题么?

网友:
一个风扇的电流应该没有0.23吧,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有关掉

网友:
你查查风扇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  待机电源管理  旁边的一个芯片 脱焊了  进水腐蚀了 取下加焊好了  关机带电0.003了   之前关机带电0.230风扇狂转 风扇扒掉也是0.120左右   谢谢各位  我是新手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头一回见啊

网友:
进水的是黑色的区域的   没注意到红色那边  问题就在红色区域那里  也在加了焊 正常关机待机了  我在试下 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关机待机电压0.04 这正常么?  还有 现在关机待机稳定了   风扇不转了  但是一插外电源适配器 还原了 关机待机到0.26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