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LAA170EA08屏

楼主(2014-05-12):
BENQ机器,claa170ea08屏,故障白屏。电源板上的7812巨烫,更换并查后续,发现12V经过驱动板上的一个三级管到达屏,途径电容等经测量都OK,最后发现到达一个封装代码为L4VZC的管子,发现已经击穿。此管一脚接12V,一脚接地,一脚接CVT XP A36190的4脚,几经努力,找不到L4VZC和A36190的相关资料,不知这个封装代码为L4VZC的管子到底什么,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就先放一边了,等以后不一定哪天会有碰到一样的屏,到时候再代换进行维修。

网友:
可以去淘宝看看

网友A:
应该是个N沟道MOS,建议用AO3400代。屏供电应该是5V吧,建议查下这个屏的PDF规格书。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12V供电的屏,我太主观了。

网友:
淘宝看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N沟道MOS,建议用AO3400代。屏供电应该是5V吧,建议查下这个屏的PDF规格书。

这屏有12V和3.3V,不光管子坏了,36190也挂了,悲剧的是淘宝找不到

网友A:
这个屏板应该好找吧,实在找不到可以和我联系,3。3V应该是屏的数字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板应该好找吧,实在找不到可以和我联系,3。3V应该是屏的数字供电部分。

你意思买屏板?

网友:
不买就找同行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收废品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