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17寸的显示器一闪就黑

楼主(2014-05-12):
显示器刚打开能显示,切显示正常,然后马上黑掉,关了重开又能亮一下,拿电筒照液晶还是有显示,只是无背光,经测试四根灯管均无问题,该显示器为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无爆浆,找来电容替换故障依旧,想请问下问题具体出在那几个元件上?

网友:
先用好的灯管再次确认是高压保护动作。
确定后,一般问题出在高压或大电流的器件上(例如高压变压器或是背面的MOS管),PWM芯片的话坏的较少。

网友:
去保护试下

网友:
用好的灯管试一下     LG有个通病就是灯管烧断线  用外接高压条是测被出来的

网友A:
1:C202/203/205/206/207/208六颗电容全部换掉,
2:查U303/U304是否损坏;
3:查T301是否损坏。

网友:
测试灯管使用什么测试的?  测出来的光是不是很亮,有些灯管老化,是可以用新高压板点亮的

网友:
灯管是用新买的通用高压一体板测试的,四根灯管显示正常,电容也全部替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202/203/205/206/207/208六颗电容全部换掉,
2:查U303/U304是否损坏;
3:查T301是否损坏。

电容都无问题,T301也正常,U303/U304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先确定灯管有无问题,要一条一条试,最好试的时候摇一下屏。。。。

网友:
明显是高压没工作,都检查了没有问题,那就是高压线圈了。

网友:
换高压线圈成功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