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关不上机

楼主(2014-05-12):
联想B470来的时候不触发  刷bios OK ,用了几天拿回来说是关不上机 ,开机试了一下 确实关不上,以为是系统有问题 把硬盘拔下来进PE问题依旧 用鼠标关机电脑直接就死机了  难道还是bios 有问题 又刷了好多了 还是关不上 ,不知道这个机器还有什么通病,

网友:
就知道这个机器bios爱出问题  还有就是CPU供电贴片出问题 别的还是没发现啊

网友A:
外设有问题也会造成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有问题也会造成不关机!

没有什么东西了

网友B:
我认为 还是 ec bios的问题   可能版本 和主bios  稍有差别呢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感觉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刷了好多个了啊 难道南桥bios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还是 ec bios的问题   可能版本 和主bios  稍有差别呢

刷了好多个了  怕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C:
cpu铁管爱出问题,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铁管爱出问题,考虑考虑

但是用着都没有问题  只是在关机的时候出问题  准备补焊下南桥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diandingdianjiuuxing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diandingdianjiuuxing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吧 或者南桥管理的外设芯片  上次修个东芝L510 关机就重启的  网卡摘掉OK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网卡有个网络唤醒信号 那个信号要是有问题的话 就会关机自动重启的!

网友:
xinshoukankan2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准好用的bios 我刷上试试  我在论坛里找了好多个 都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