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集显 DDR2

楼主(2014-05-12):
联想Y330 集显 DDR2 LT32M-DDR2  M/B 待机0.01 不触发,刷过BIOS 还是不触发  3 5V有,内存供电也有,本人菜鸟,请高手指点。!在线等待 谢谢。。。。。。。

网友A:
内存供电都有了,肯定触发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都有了,肯定触发了啊

现在加焊了IO可以触发,但上在0.56--0.68之间跳变,无显示。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加焊了IO可以触发,但上在0.56--0.68之间跳变,无显示。会是什么问题呢?

量下电感的电压都出来完了没有

网友C:
是不是你的BIOS没刷对 吧之前的 刷回来 估计就显示了

网友:
CPU 有电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BIOS没刷对 吧之前的 刷回来 估计就显示了

刷回来了。也换了新的IO还是一样0.56--0.68之前跳变

网友:
有电压,都出来了,刷回原来的BIOS ,电流在0.56--0.68之间跳变,南桥有点发热,会不会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回来了。也换了新的IO还是一样0.56--0.68之前跳变

几修机?一修问题不应该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回来了。也换了新的IO还是一样0.56--0.68之前跳变

南桥发热,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谢谢等你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修机?一修问题不应该这么多

一修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修机?一修问题不应该这么多

南桥也发热?会不会南桥也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感的电压都出来完了没有

有电压,南桥发热?!会不会南桥有问题,我现在换的新的IO也是这样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也发热?会不会南桥也有问题呢

IBM桥发热是正常的 只要正常温度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BM桥发热是正常的 只要正常温度以内

问题是隔天又不能触发,南桥就在IO边上,我想是因为我加焊IO的温度令到南桥受热,所以触发了。昨天晚上不又不触发,我哦直接加焊南桥真的又触发了,所以南桥的问题是不是更大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隔天又不能触发,南桥就在IO边上,我想是因为我加焊IO的温度令到南桥受热,所以触发了。昨天晚上不 ...

板子受热就触发 只能说南桥有可能 不一定都是桥的问题 你查下rt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受热就触发 只能说南桥有可能 不一定都是桥的问题 你查下rtc电路

谢谢你,南桥我换了还是一样,冷了之后不触发,加焊南桥又触发,真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南桥我换了还是一样,冷了之后不触发,加焊南桥又触发,真不知道怎么搞啊

窦娥跟你说了叫你先不要东桥 你这个 多半都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窦娥跟你说了叫你先不要东桥 你这个 多半都是RTC电路有问题

窦娥?谁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窦娥?谁啊,谢谢

打错了  是都

网友B:
哈哈谢谢,你在哪了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谢谢,你在哪了修啊?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你的y330 bios  lt32m-ddr2    QQ:513641894    上传也行。 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4-06-19):
高手能详细解答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