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N5110声卡问题

楼主(2014-05-12):
在一次笔记本电脑清灰中,不小心碰掉声卡板上一个电容,导致喇叭烧了,后来换了一个电容,还是烧喇叭,问一下各位大神,这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是声卡芯片烧坏了吗,还是主板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