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偏暗

楼主(2014-05-12):
液晶显示器 背光板匀光板有一点被灯管烧了有影响吗现在偏暗 是背光板匀光板烧了造成的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导光板烧蚀了多少?一般烧灯管都会烤焦边角,就那一点点,应该不会影响那么大。多半是灯管亮度不足。

网友:
导光板可以清洁的啊,但是灯管亮度不够更有可能

网友:
不是灯管老化吧, 背光板烤一点 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