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内存无复位无VTT电压都可以亮机

楼主(2014-05-12):
做维修真的是什么怪事都有,遇到一三星的笔记本,DDR3的内存,无复位,VTT电压0.2居然可以亮机 正常使用,你们可能不相信吧。我如果在这里瞎说,就让我一辈子扣不到美眉。
老大给我一笔记本,三星R428开机不显。插上可调电源,电流1.5左右好像不过内存,直接换根内存条亮机了,原来这么简单啊。测试了2天没发现问题,就当客户准备拿机的时候【由于当时换的内存条是别的维修机上拆的,现在是换的新内存条】不亮机了,电流还是1.5左右,难道新内存条是坏的。拆下来换在别的机子上,没有问题,内存条是好的。再把刚才能亮机那根内存条换上,又可以亮,没什么问题啊。这还真是怪事,找来了6根同牌子同型号确认是好的内存条试了,结果让人吃惊,3根可以,3根不可以。这可真是新鲜啦,到这里各位觉得该怎么弄,是不是刷BIOS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本来想在系统下升级BIOS的,可是想想,害怕升级失败,无法恢复,还是拆机用编程器刷吧。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刷了4.5个迅维网下载的BIOS,没能解决问题,又在系统下升级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看来问题不在这里。
说实话,到这里我真觉得是不是以前泡妹妹泡多了,老天爷惩罚我,这种神马问题让我遇到了。由于有的内存条可以用,考虑硬件没什么问题,应该只是兼容问题。可真相往往是没法解释的,抱着试试的态度测了一下内存条的工作条件,这还真TMD吓了一跳。VTT 0.2  VDD 1.5  SPD 3.3  VREF 1.5  RST 0.1  这可是可以亮机的啊,【而其是在亮机的时候测的】就是有的内存条不能用,怎么连供电都不正常,看到这帖子的大神有没有谁能给我解释下?
当然找到问题就简单了,VTT和RST不正常,正常的VTT应该是0.75 RST是1.5,我想大家都知道应该先修VTT,直接打开图纸,找到VTT的来源 VTT是P3.3V_AUX经R1031和R1027分压而来,同时受控于Q546,Q546受控于Q547  最终受控于KBC3_PWRON。这些都太简单,就不说那么详细了,直接说最终结果R1208两端电压都是0V 。直接把R1208拆掉 还是0V。KBC3_PWRON来自于EC 75脚,实测75脚3.3V,直接从75脚飞线到R1208,开机测试,VTT0.75   RST 1.5 一切恢复正常,再把那6根内存条测试,全部正常,神机修复。本来问题非常简单,但是不明白的是,VTT和RST没有却可以正常使用,请大神们给小弟讲讲。
图纸论坛里有就不上传了,穿个BIOS。此机有好几个版本,下的时候看清楚版号。
三星R428独显BA41-01217A REV;

网友:
呵呵。。哥们你这个现象让我想到了笔记本的别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您估计已婚,这辈子再泡不到MM是你LP大人给你下的死命令,是必须的……

网友:
这板子特别不好整

网友A:
那么电脑问题肯定是存在,只是能亮的那根内存太神了,什么牌的啊,应该是山寨 的,有电它就能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脑问题肯定是存在,只是能亮的那根内存太神了,什么牌的啊,应该是山寨 的,有电它就能工作吧

几根内存都是三星的  是6根内存有3根可以亮

网友:
就是你那神马  内存的事儿  甭解释了!!

晓风欣月 -4 淡定

网友B:
不过兄弟的思路还是挺ok的 ,怎么加分 我给你加100分

网友:
电压这么低也能正常亮机,真是神奇,机器修多了什么鸟故障都有

网友:
你真是扣女多了  这种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忘记说了  把你那能点亮的内存条卖我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兄弟的思路还是挺ok的 ,怎么加分 我给你加100分

你真是 太好了,不过你怎么弄个女孩头像啊,虽然男人都喜欢美女。但是要是遇到那个美女想和你聊两句,一看是同类,那你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
写得真不错。顶   顶    顶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C:
奇葩!可能是品牌的差异对供电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葩!可能是品牌的差异对供电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吧!

同一个品牌的就难以解释了

网友:
够神奇的,竟有这等事。

网友:
电压这么低也能正常亮机,真是神奇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V470图纸的内存定义和其他的不一样,本来有阻值的,变成接地!!!!!DDR3

网友D:
vtt是内存总线终结电压。偏低或没有会导致不亮或死机。我猜你能亮的那3根内存,肯定也是进不了系统的,或者运行死机

网友:
楼主。。这种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神奇啊!竟然有几根内存能亮机!神奇!哪位大侠出来解释下啊!呵呵,,楼主,,把你扣美眉的技巧来传授几招啊!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tt是内存总线终结电压。偏低或没有会导致不亮或死机。我猜你能亮的那3根内存,肯定也是进不了系统的,或者 ...

我第一根能运行的内存试了两天  什么问题都没有   后来试那两根 亮机了就没试了   后来有一根的确是进不了系统   我用我人格保证 说的句句属实    非常感谢月饼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兄弟的思路还是挺ok的 ,怎么加分 我给你加100分

做维修的有几个MM啊!是不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根能运行的内存试了两天  什么问题都没有   后来试那两根 亮机了就没试了   后来有一根的确是进不 ...

看来3代内存的总线供电没有12代的重要了。具体得问内存的厂家了。呵呵

网友:
VDDSPD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哦!

网友:
厉害!复位电压,不都是3,3v吗

网友:
VTT该是0.75V吧

晓风欣月 -2 严禁灌水

网友F:
大糕,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假的?桃花运太旺了你搜的了么

网友:
这个我不能理解,总线供电不正常还能正常用?那内存也太牛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糕,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假的?桃花运太旺了你搜的了么

桃花运好不代表作那事做得多  不要想着一见着女人就XX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桃花运好不代表作那事做得多  不要想着一见着女人就XX

大糕,你想多了误会小弟了

网友:
这种神奇的事情都被你碰到了,牛X,我是没见过

网友G:
是Intel芯片组还是AMD芯片组,是AMD芯片组的话,据说没SPD芯片或SPD坏掉 SPD内容紊乱都能亮机的。

网友:
你太幸运了 可能是你美眉泡多了给你的奖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Intel芯片组还是AMD芯片组,是AMD芯片组的话,据说没SPD芯片或SPD坏掉 SPD内容紊乱都能亮机的。

是Intel芯片组

网友:
还真是神奇了。。。那么多条件有问题还会亮机。。。

网友:
这个倒是让我想起了前些日子修过的X200了,有些内存可以用有些内存不亮,问了买内存的说是上低电压的内存就可以,

网友:
确实厉害,学习

晓风欣月 -6 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听说这样的问题,没分加了,只能回个贴支持下了

网友:
加十分,有的可以用,但肯定 不稳定,同样的好U也有能亮机,也有不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桃花运好不代表作那事做得多  不要想着一见着女人就XX

一见美不想,要么是心理有问题,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 了

网友:
我觉得在内存脚位上可能会找到答案

网友:
哪里有R1208了呢?

网友:
不错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随便装一条拿走了~~呵呵~~~楼主细心哦~~~

网友:
什么人也有,什么板也有

网友:
神机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
呵呵很给力 学到了

网友H:
楼主看完帖子有个疑惑,就是内存的基准电压MEM1_VREF应该是0.75V吧,不是1.5V 希望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完帖子有个疑惑,就是内存的基准电压MEM1_VREF应该是0.75V吧,不是1.5V希望楼主确认一下。

就你看仔细了   写错了

网友:
这个帖子楼主写的非常棒啊

网友:
VTT电压低只是信号弱,有的能点也算可以解释得通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VTT是负载供电,负载带不动当然不能亮机,但负载轻了呢?当然能亮机了,你手机1颗电了能亮机是吧,你把这一颗电的电板放在同牌子的高端手机上试试,不能亮机了吧,一个道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总结了2个问题;1.这个机器VTT电压偏低会照成时亮时不亮,特别是不同频率的内存,需要的功耗也不一样,所以就会照成这样的情况。我之前修过一台蛋疼的DELL 的  换了内存能亮机,拷机都是好好的。顾客来取机的时候不亮了,结果又换一条新的又亮了,之前的内存烧了。顾客取机回家用不到两天同样的问题 又烧了内存,反复这样一共烧了4根内存。你说蛋疼吗、最后把机器拆了,结果发现内存供电IC进水的痕迹。你说蛋疼吗?清洗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再发生这样的蛋疼情况。 2.你说你走桃花运,美眉看到你都笑,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你的裤裆的门没有锁上,都敞开了的。你说人家姑娘看到能不笑嘛?难道还要一边指着你的裤裆一边哈哈大笑嘛?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