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3035打印出来都是褶皱

楼主(2014-05-12):
求大神支援

网友:
定影组件拆下清理过了 但是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不是大神……
建议:1、换纸  2 、看看没进定影之前有没有出现故障 3、如果以上两个确定没有那就是定影了

定影维修:1、全部拆开  把外壳用酒精兑汽油清洗  2、观查压力辊是否老化,如果老化要换  3、上下辊轴套是
否有磨损如果有要更换   4、分离器是否灵活,如果不够灵活要修复

    以上步骤完成应该能解决,如果不能请换定影组件!

网友:
分页器问题,搞干净分页器是上纸时卡一点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轴套什么的把,

网友:
要搞清楚是定影后被压皱,还是在定影前。再按3楼的方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