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不开机

楼主(2014-05-12):
有3V  5V,开机电流刚开始是0.6-0.8左右,拆机后,风枪吹北桥后,裸板电流0.98。
这种情况下CPU过了吗。显卡也吹过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A:
这得看电流有几跳变了,按常理看应该是显卡部分了,具体还得楼主仔细按时序来测了。

网友B:
把内存拔掉 在开机看电流走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电流有几跳变了,按常理看应该是显卡部分了,具体还得楼主仔细按时序来测了。

显卡没问题,是内存槽脏了,清理内存槽后问题依旧,然后拔掉光驱问题解决。主要还是光驱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拔掉 在开机看电流走到多少????

内存换掉故障未解决,清理内存槽换内存后问题解决,然后拔掉光驱问题解决。主要还是光驱的原因。

网友:
呵,,光驱坏了,难怪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