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2个铁板,望解答,联想U150和 三星RV411独显。

楼主(2014-05-12):
联想U150,触发裸板0.46A,大概1-2秒后掉到待机,,CPU复位1.05v有的,也应该是正常的,,LAD测试开机瞬间有一段波,只有1段,不持续,正常记得应该是3段波。。求高手解脱。
RV411,不出PLT_RST,之前的所有测试都按时序检测有了,到这步就断。。南桥换了2颗,同样故障,求解脱

网友:
查芯片了,慢慢试

网友:
联想那块板,硬启动应该没问题了,问题是寻址这儿开始:也就是CPU到BLOS这块的供电和信号不通了,只能一路摸过去查了。私下认为先按时序查这之前的条件都有不?总线和桥的条件都有不?最后就是程序问题了。
另外那块板故障还真的和前一块很类似。本人笨得很,仅供参考。

网友:
联想那个主板感觉 是没有跑码,先全测一下 到显卡 北桥和南桥芯片上的各各供电都 正常了吗,正常后 测一下时钟对不对

网友(点评):
上网本,集显的,时钟开启式没问题的,至于输出还没量

网友:
三星 的你测一下 南桥的时钟,供电,和数据的信号都满足了吗

网友:
触发瞬间检测所有电感电压是否正常,触发瞬间检测所有线性供电是否正常,主要线性3V    5V.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电感电压都正常的,就3个电感,小电压都是芯片转的,也都正常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