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光驱不进不出,求解

楼主(2014-05-12):
托盘不能复位了,用针试过面板的小孔,还是不行,到底该如何修理……

网友:
你现在还修光驱呀?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光驱吧!这个又不贵呢!

网友:
强行把机架仓先全部拆开然后重新复位好机械部件装回去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是机械齿轮错位导致的要么就是齿轮给扫坏了

网友A:
应该是齿轮卡了,或者是错位了,拆开看看,齿轮有没有被打坏的

网友:
学校老师的,不好意思拒绝,又不想太暴力了,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从哪里开始下手使托盘出来就行

网友B:
没有关系 不容易坏 强制复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齿轮卡了,或者是错位了,拆开看看,齿轮有没有被打坏的

知道原因关键是该如何解决……从哪里开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 不容易坏 强制复位就好了

如何强行法?硬啦出来可定不行的……

网友B:
你现在是拉不出来还是推不进去  激光头底座后面有几个螺丝  直接卸掉把底座拿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看你自己的逻辑感强不强了,一点点的观察那里受那里控制,最后就能找到你先拆那里了

网友:
先把激光头排线拆了 然后卸后面的两颗螺丝

网友B:
这种卡住的我一般直接用力一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拉不出来还是推不进去  激光头底座后面有几个螺丝  直接卸掉把底座拿下来就可以了

同时不进又不出啊

网友:
好像是某个定位卡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住的我一般直接用力一拉就可以

曾经拉断一蓝色塑料元件,估计是光驱托盘定位用的,不敢太暴力了,不过是自己的,无所谓了……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吧,光驱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齿轮错位了,平着往桌子上拍几下,可能就归正了,实在不行就拆下看几口那几个齿轮哪个咬住了

网友:
强行拉,真的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皮带送了!

网友:
换个皮带,皮带用年头多拉长了。也就是皮带松了。

网友:
我是新手过来凑热闹。

网友:
拆下来试试哪里有阻力查找

网友C:
学习学习,没拆过光驱

网友:
光驱也修?那个这么便宜

网友:
机芯不到位吧

网友:
把电机上的胶轮,用电烙铁焊粗些,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