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BGA了 迅维的CF360怎么样

楼主(2014-05-12):
打算买BGA了 用过迅维BGA的朋友个个建议  是*词语被过滤*的好点还是  迅维的好点!!!!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建议 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360自然好了 如果刚玩买个350T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价格也便宜 也比较好用 触摸屏的 用起来简单

网友:
楼主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机器,我帮你推荐一下。
买机器最好不要只看外观,最好是找个厂家技术人员咨询下机器核心部件选材。
就拿触摸机型来说吧,外观差不多的机器,同个厂家出来的,从3K+到6、7K的都有。

网友:
迅维的CF360 BGA不错啊,, 经过好多人使用的推介不错的。

网友:
楼主你看好哪款机型,我帮你介绍下!

迅维BGA销售QQ:2449647216     电话:13724322806

网友:
看坛友的使用反馈就能说明好不好

网友:
哥门如果自己是老板的化,建议买个360触摸屏的,买个好点的 ,加点钱用起来舒服点,同行的人看到了也觉的你维修一定是有技术的。

网友A:
360系列一直是我们主打系列,性价比高,不管学员还是其他客户,首先考虑的就是360系列的机器,带触摸屏的操作会相对更简单和直观

网友:
一般都BGA都可以应付。。关键在个经验。当然基地的BGA还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0系列一直是我们主打系列,性价比高,不管学员还是其他客户,首先考虑的就是360系列的机器,带触摸屏的操 ...

带触摸屏的360T 跟360 核心部件上有什么不同吗?只是在操作上有区别而已是吗?设置好后,焊接过程温度变化是不是都一样的()如果是相同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触摸屏的360T 跟360 核心部件上有什么不同吗?只是在操作上有区别而已是吗?设置好后,焊接过程温度变 ...

主要区别就是一个是触摸屏,一个非触摸屏,其他基本上是一样的,操作起来肯定是360T更方便直观,也更上档次,相对来说选择360T的客户会更多一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型号,360系列的性价比都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区别就是一个是触摸屏,一个非触摸屏,其他基本上是一样的,操作起来肯定是360T更方便直观,也更上档 ...

CF360 可以通过连接电脑 来进行操作吗?比如设置温度曲线。 和焊接过程可以通过电脑来观察曲线变化吗?类似360T的画面 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F360 可以通过连接电脑 来进行操作吗?比如设置温度曲线。 和焊接过程可以通过电脑来观察曲线变化吗?类 ...

以前都可以连接电脑  但是这个有点多余  很多客户用不到  现在都不能连  温度曲线都是厂家设置好的   买回去之后可以直接选好曲线进行加热    带触摸屏的可以直接观察整个曲线的加热过程  也可以实时修改曲线    可以加我Q或者电话咨询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可以连接电脑  但是这个有点多余  很多客户用不到  现在都不能连  温度曲线都是厂家设置好的   买 ...

观察整个曲线的加热过程,其实是不是观察不观察都无所谓呢?如果控制确定的话,其实有没有设置监控都一样的做BGA的吧?就有个改曲线和和选曲线的功能就可以 我觉得。呵呵

网友:
什么是迟雨被过滤?难道是对于竞争对手的屏蔽,不要这么没信心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整个曲线的加热过程,其实是不是观察不观察都无所谓呢?如果控制确定的话,其实有没有设置监控都一样 ...

可以这么解释的   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有的人觉得数字仪表的用起来也上手很方便   触摸屏的看起来更高端一些  就是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迅维的CF360挺好的 我看到的都是好评 用着也不错

网友(2014-07-03):
迅维的CF360 BGA不错的大家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