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加电一个三级管发烫

楼主(2014-05-12):
发烫是不是那个三极管是坏的?》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对的烫它就肯定是短路元件,用好的装上试试,拆下来表打打,或在线打打值。

网友:
拆下来,在焊盘上打它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拆下来打打阻值吧,这只管子是给那个负载供电的,你应该知道吧,发个图上来,没有图怎么判断啊?

网友:
怀疑就拆下,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