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维修

楼主(2014-05-12):
HP G4 版号:DAOR13MB6E0
开机有时候屏能显示,然后就掉电,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跑电流跑到0.2A就不动了,但不掉电。
换U试也是一样的故障,然后我就按广达的上电时序来维修。
按下开关由EC发送给桥的两个信号RSMRST#、DNBSWON#都有了,然后桥发出SUSC#和、SUSB#信号也都正常。
当我量到由EC发出MAINON信号开启各路供电,PU13这个芯片时,开启信号是有了,但我量PL15这个电感只有0.16v,
实际上这个电感应该是1.8V.其他记录供电都正常,于是我就加热了PU13,开机正常了也没掉电了,于是买了个新的换上。

 会员3202332元2022-11-26 11:50

网友A:
上电时序图是自己画的吗 ?表上时序数字就好了
修的行云流水

网友:
修的很有思路头绪,学习了

网友B:
pl15在哪呢我找不到啊还有lz要是再把实物图发出来做上标记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图是自己画的吗 ?表上时序数字就好了
修的行云流水

恩恩     我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15在哪呢我找不到啊还有lz要是再把实物图发出来做上标记就更好了

恩恩   上图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15在哪呢我找不到啊还有lz要是再把实物图发出来做上标记就更好了

我上的这个时序图  是我在讯维的时候花的   不是HP G4的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上图太麻烦了

迅维基地毕业的?学了多久能达到你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的这个时序图  是我在讯维的时候花的   不是HP G4的时序图

我在基地待了3个月

网友:
标上序号最好!

网友:
修板很有思路!

网友:
刘洋有进步!

网友:
3个月,就这么有水平呀

网友:
人才啊!三个月就有这样的水平,修的不错的。

网友:
迅维的培训水平很高啊!

网友:
楼主修得很好。用时序就是好呀。

网友:
你好厉害啊说的法国队

网友:
表上时序数字就好了
修的行云流水

网友:
有碰到过,但是是35V挂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要是现在又楼主那样的水平就好了,学习中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 导致时亮时不亮 就跟以前的CPU供电芯片虚汗是一样的

网友:
惠普的显卡很容易虚焊的么??

网友(2014-06-14):
掉电应该是由于这组电压没有正常产生造成的

网友:
又见精华真是不错,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D:
掉电应该是先排除下短路吧,是不是应该先打下对地阻值,掉电应该是短路或者电压还有没产生造成的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D:
掉电应该是先排除下短路吧,是不是应该先打下对地阻值,掉电应该是短路或者电压还有没产生造成的

恩恩    谢谢提醒  下次一定注意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