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8530P 没待机

楼主(2014-05-12):
8530P  插电源没有待机  公共点没有电压 目测 SMSC 1091 IO中间有个小坑 换掉,故障依旧,查图纸保护隔离的供电原理发现,电源口的检查脚经过一个U24的门电路,开启保护隔离电路,发现门电路损坏,手上没有类似的代换,将U24的 4、7两脚相连,插上电源,待机0,03,按开关------LOGO出现,维修完毕

附上图纸 HP EliteBook

网友:
基础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对电路熟了修起来才快

网友:
*脏话* 刚才没按其拼音打英文了、

网友:
其实我是想说

网友:
你维修还算是蛮吊的

网友A:
为什么连接47脚.4脚是不是地线

网友B:
这样啊,请问楼主用电池时会怎么样啊??

网友:
楼主技术蛮牛的    学习一下   顶????

网友:
顶一个,思路不错

网友:
基础好,思路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连接47脚.4脚是不是地线

这个机器  电源检测正常的情况下  7脚输出低电平,将7脚接地就可以变成低电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请问楼主用电池时会怎么样啊??

充电正常   U28就输出2个信号  7脚需要低电平,我给他了低电平  1脚需要高电平   去掉U28之后 电路会给他一个3.3V    所以充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图纸  好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电源检测正常的情况下  7脚输出低电平,将7脚接地就可以变成低电平了啊

原来是这样谢谢lz

网友:
现在的smsc都是里面有两层焊盘的。让人不好焊接。主要是里面的焊盘居然还是有用的脚位。难修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就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