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屏 ltm220m1-l01 白屏中间带一黄条。

楼主(2014-05-12):
前天有发贴问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给我的回答,让我这个第一次修屏的新手成功修复了ltm220m1 l01
其实看到有一条黄带的时候真想放弃这屏。。。

型号是LA22A350C1 驱动板坏·刚好用里有两AOC 2219GV 屏也是ltm220m1-l01
换上2219GV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后·开机白屏,有浅黄竖道
+5V      ;  5V
3VDD   ;  3.2 V
DVDD;   3.2
VON  ;   2.4V
VOFF ;  -6.5
REV   :  1.79V

VON低·应该怎样弄啊··

补充内容 (2014-5-6 13:53):
12V也是0V·这12V是从那里来的啊·是5V经2极管来的·还是屏内来的啊??跑线看到12V进屏内了·

这里缺12V跟33V。
升压芯片是AMV 1 GL。查了各元件都是正常的,就那二极管我都查了两次,是一个7.5V的稳压二极管。刚好是200欧。
最后决定换升压芯片,查了某宝都指向MAX8727,于是上网查看了8727的PDF,引脚定义各方面都相同,于是就在一家9块拍了一颗回来换上。
接上电后看到AOC的LOGO出来后··真的很开心。

特别感谢hncsc35 兄弟的耐心讲解。。。。
原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118-1-3.html

网友:
经典的案例 学习力、

网友:
手上有三张这样的屏幕,很久了,难道和楼主的一样问题

网友:
很少修屏,一般叫客人换。因为收不起价钱

网友:
屏坏的话一般都叫客户换机机了。看来我扔了很多钱出去呀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经神可加

网友:
楼主流弊,我以前扔了那么多屏,损失多少票子啊

网友:
楼主强悍啊不过我多数都是遇到屏碎的

网友:
很好的案例!

网友:
我只会换电容,换高压条,换电源板,灯管,驱动板,屏线,屏上的保险丝,其它的不会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白屏的 有笔记本的和液晶显示器的 这是什么意思 开机白屏 中间带条黄线是吗 这样都可以修吗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我题。

网友:
厉害,第一次就修了个有难度的

网友:
LTM220M1这破屏有问题直接扔,你今天修好了地方这个明天又坏那个地方,灯管几乎没有不脱焊的,你把灯管焊好后发现又有斜波纹的,要不就是有条状阴影的。

网友:
终于有人发了个有修复的贴,这种贴很少见

网友:
经典的案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和操作的都很到位,此案例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这个屏这个芯片是容易坏的。我也修过两片。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报废,修好的可能不大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一招,平常都叫人换显示器了,谢谢!

网友:
不会修屏  保存了以后参考

网友:
我一般看到黄带就换掉了

网友:
楼主好题材这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
楼主图片画的很详细   能看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