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US3不跑马,复位灯2秒一闪,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5-12):
本来还是菜鸟,先说下故障,上电开机,主板为不断的复位,诊断卡不显示,在论坛搜的有人说是复位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经常坏,拆掉,依旧如此,用镊子短接焊盘,诊断卡显示FF,依旧不开机,查了多处电压,依旧找不到头绪,求高手指教,另问下开机测试32.768的晶振两端电压应是多少?

网友:
拆了75232试

网友A:
各供电你有没有查。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你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供电你有没有查。

供电只查了核心电压,PCI供电,复位电压。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芯片?是换一个还是直接拆了不用装?

网友:
不会没刷biOS??1

网友B:
amd芯片组32.768K晶振两脚电压值0.1V-0.5V左右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应该先查查供电和时钟,然后查复位的2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应该先查查供电和时钟,然后查复位的2个信号

本人是菜鸟,不知该如何查,求指教,怎么判断时钟电路的好坏?

网友:
这个板子是双BIOS,昨天用编程器刷过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芯片组32.768K晶振两脚电压值0.1V-0.5V左右

好的,我明天在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人是菜鸟,不知该如何查,求指教,怎么判断时钟电路的好坏?

一般可以多测测几个时钟点,如PCI B16 1.6V,PCI-E A13 A14 0.4V,io时钟,CPU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可以多测测几个时钟点,如PCI B16 1.6V,PCI-E A13 A14 0.4V,io时钟,CPU时钟

测的IO的供电都正常,门电路的供电也正常,PCI-E不知道怎么测,所以没测,另外我测了一下USB前置的2.3针对地阻值都是18K,这个是不是不正常啊,还有32.768晶体的两端电压分别是0.3和0.4,PCI测得A13无电压,A14 3.3V,B16 1.7V,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诊断卡插第一个PCI槽复位灯不亮,插第二个就不停的闪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先查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CPU供电,再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先查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CPU供电,再查时钟

测的24.5F9E的那个时钟一脚有0.9V 一脚0,这个正常不?还有CPU座子附近的Q10 1脚经过R176就没有了电压,2脚有0.63V,这个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先查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CPU供电,再查时钟

大意了,诊断卡的上5V电压灯就不亮,我把24.5的那个时钟短接以后现在出现上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E:
拆掉串口芯片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芯片的损坏引起的复位出问题

网友:
是否复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串口芯片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芯片的损坏引起的复位出问题

串口芯片不知道是哪个,现在诊断卡上的5V电压灯就不亮,但我量的PCI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Q435的电压一直在跳

网友F:
这个问题一般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一般刷BIOS就可以了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蜂鸣器的+级和大地是导通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最新消息,测的B_BIOS的1脚电压为4.1,怀疑他有问题,拆掉后诊断卡上5V电压灯亮了,但还是不开机,复位灯还是在闪。

网友G:
前两天修到一个,换完io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PCI1槽复位灯不亮,PCI2槽复位灯3闪烁,Q435的3.3电压不正常,备用BIOS的电源脚电压为4.93v,真心搞不懂,求
高手指教

网友H:
AMD触发方式:开关--IO---南桥---IO---绿线,32.768的待机电压是:0.1V--0.5V。如果不触发可按照此思路维修

网友(点评):
可以说下具体的测试方式吗? 我是菜鸟,我现在测试的绿线不正常,怀疑是IO的问题,具体也不能确定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器刚开始的故障是连续复位,但也能开了机,现在是干脆不开机了

网友I:
直接加焊CPU座子。一般情况下能好。。最近修到几块这样的板子,今天终于搞好了,不是座子就是北桥。。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个人觉得有很多不稳定因素,这是AMD芯片组的板子,你先看看时钟和pwrgood,都正常的话再去看看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触发方式:开关--IO---南桥---IO---绿线,32.768的待机电压是:0.1V--0.5V。如果不触发可按照此思路维修

好的,我先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修到一个,换完io就好了

这样啊,那个IO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是GA-MA770-S3的主板,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J:
刷BIOS,回北桥。或者你看看吧CPU拔掉还闪不闪。要是一样九先按复位修。不闪一直复位灯常亮就按不跑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加焊CPU座子。一般情况下能好。。最近修到几块这样的板子,今天终于搞好了,不是座子就是北桥。。

座子应该没问题的,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家里的电闸电线接触不好,电压忽闪忽闪的,开机的时候出现连续复位的现象,还以为是电压的问题,后来干脆就不开机了。一直是连续复位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回北桥。或者你看看吧CPU拔掉还闪不闪。要是一样九先按复位修。不闪一直复位灯常亮就按不跑吗修。 ...

有没有CPU复位灯一直闪,我把复位电路上的一个三极管去掉了,还是一样的,而且是PCI  1槽复位灯不闪,2槽就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应该先查查供电和时钟,然后查复位的2个信号

复位信号时哪两个?

网友:
串口芯片 时钟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