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脑死机情况

楼主(2014-05-12):
今天去客户家上门修电脑,说什么电脑死机,第一感觉就是看一下电脑配置什么的,大致看了一下配置还不错,昂达AM2独立/x240/2G/9600GT/500G.电脑还算干净,就给客户测了一下硬盘,没问题!就想做个系统试试看,结果,进到PE就死机了。无奈,拿回店里进行彻底的检查,先换了一块主板,进PE没死机,欣喜!用客户主板还是死机,于是和客户商量,客户同意换了,然后客户反映D盘打不开,我试了一下,果然!我就建议客户重新将硬盘分区试试看,结果一切都正常了。突然想到,如果硬盘分区出错,可能也会造成死机情况,于是将客户主板换回后,重新做了系统,不在死机!

网友:
楼主板卡级维修还有待加强哦,

网友:
楼主虽然几经波折 但最重要的时有给客户搞定,下次碰到这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样也行?刚入行没多久的吧?

网友:
给顾客换了板子  还能赚了一个 不就是OK了

网友:
为什么 进不去 PE 就直接换主板 一般是先换内存 把外设 全拔了  在仔细看看

网友:
自从有了鑫迅维,扔掉了刘坚强!

网友:
最后结果是硬盘不行,那之前为什么客户的主板不行,而你的主板就行。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