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开机白屏

楼主(2014-05-12):
联想v450开机白屏,
想换屏,没有那种屏,老板说是显卡问题,当时想加焊一下显卡试试能不能亮,拆开看了下显卡,有干过显卡的痕迹,估计加焊一下就好,上午闲的没事看,还是先测测屏供电吧,一侧,无屏供电,那就查屏供电的来源
19脚和20叫无屏供电,
直接查lcdvdd来到这

直接测Q1的2脚有3.3V电压,说明前面的电路没问他,后面 的屏电路没转换过来Q1的1叫为0.V。说明Q1正常,Q2是个n管,低电平截止,Q3是个p管,低电平使Q3导通,产生屏供电3.3v,测+LCDVDD无屏供电,测Q3的s级有3V电压,为什么会不导通了,然后用镊子短接了下1脚和3脚,久违的logo出来了,看来还是Q3管坏了,换了一个Q3,接上屏,上电,完美亮屏。
刚开始本来对这个Q1不理解,这个Q1是个数字三极管pnp,高电平应该使他截止,为什么1脚输出还是0v,高手解答下

最后把图纸附上

v450 la-4142p.pdf

网友:
Q1是个数字三极管pnp,高电平应该使他截止????哪个老师教你的,好好看三极管去

网友:
这应该是VDD通病了、、

网友:
这个管子根据形状上也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值得鼓励!多上论坛看下帖子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哈哈,那是个NPN啊,把5V道道地上左右保护啊

网友(2014-07-04):
显卡过来的信号 控制Q1倒通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值得鼓励

网友:
搞维修,细心是很重要的

网友:
Q1是个数字三极管pnp,高电平应该使他截止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Q1不是PNP管,而是NPN管,高电平会使它导通,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什么沟道都搞不清楚    还要好好学啊

网友:
Q1应该是高电平导通哦

网友(2015-05-26):
没有屏供电竟然不暗屏而出现白屏故障,我也是醉了,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同意。
哎,苍天哪

而且+LCDVDD也并非屏供电,而是开启信号吧。
B+才是屏的主供电好吧,19V的。

网友:
Q1是npn型3极管

网友:
Q1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维修细心非常重要

网友:
飞个线吧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缺少的是个开启信号。大哥

网友:
恩 学习了,,,,赫赫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刚刚入行从哪学起比较好呢 ?
13街区狼
你发的这种图给你本看不懂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刚刚入行从哪学起比较好呢 ?
你发的这种图给你本看不懂啊